28335关掉LED灯

楼主(2015-09-15):
问个很白痴的问题,我买的DSP28335板子,通上电之后LED灯一直亮,晃眼,怎么关掉啊

网友A:
赶快学习, 用你的软件去控制呀
估计是个夜猫子, 晚上看着LED灯太刺眼, 可以帖张薄纸或半透明胶带上去.

网友B:
可以用个黑色的水笔涂黑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学习, 用你的软件去控制呀
估计是个夜猫子, 晚上看着LED灯太刺眼, 可以帖张薄纸或半透明胶带上去. ...

不是,是白天,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个黑色的水笔涂黑它 。

额额额,这这这

网友C:
soo  easy   用黑胶布一包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学习, 用你的软件去控制呀
估计是个夜猫子, 晚上看着LED灯太刺眼, 可以帖张薄纸或半透明胶带上去. ...

我用那个软件控制,在debug后那些灯灭了,但是下一次用的时候,刚接上电,那些灯又是亮的,是不是要去哪里改一下默认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o  easy   用黑胶布一包齐活

额,是不是要改什么默认值啊

网友D:
这样吧    我觉得上电后灯就亮    应该是电源指示灯
你先确保一下是电源指示灯还是MCU控制的LED灯
如果控制的灯   可以通过代码关掉
如果是电源指示灯   你懂硬件的话  可以将其限流电阻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E:
自己直接扣掉灯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    我觉得上电后灯就亮    应该是电源指示灯
你先确保一下是电源指示灯还是MCU控制的LED灯
如 ...

C:\Users\NY3005A\Desktop上电后LED1-6一直闪,LED7和8固定亮,通过软件可以关掉1-6,但是关不掉7和8,关键是只有在运行那个关灯实验时可以关掉,下次重新上电后还是这样

网友F:
贴个东西挡住就好了啊。。。

网友G:
是电源指示灯吧,:L

网友H:
那就简单的LED灯控制的,修改下代码的

网友I:
可能是板子rom里烧写的程序问题

网友J:
楼主的那个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简单的LED灯控制的,修改下代码的

但是只有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会关掉,下一次重新上电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电源指示灯吧,

不是的吧

网友K:
哈哈,你学习两天那个目标板的历程,估计就能控制了

网友L(2016-04-19):
应该是程序烧到ROM里面了吧,板子上电之后还是会自动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