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的困惑。

楼主(2015-09-15):
刚毕业,用过的单片机较少,就C51,AVR,MSP430三款,用的时候都是看技术手册然后一个一个寄存器操作,写出来的程序很烂,没有那种很清晰的模块化,每次看到官方或别人写的例程都是那么清楚就觉得自己太差劲了,有时候我甚至都会忘记定时器的初始化步骤,心里虚啊,一个定时器定时例程改为PWM比较输出,调了两三天了,都找不到为什么进不了比较中断,烦躁。

网友A:
额。想开点

网友B:
代码还是写少了,学习时间还是花的太少了

网友C:
慢慢来,莫急~

网友D:
不要急躁,到了一定阶段就纯粹复制粘贴了

网友E:
路还长着那

网友F:
刚毕业都这样的,急不来。
我建议LZ在一段时间内,每次编程前都画框图,写详细的软件设计文档。
先按模块划分,
再每个模块需要几个函数,定下函数功能、名称、参数、返回值。

要做到把这个文档交给同事看,他就能按你的框架写出代码来。
这样你的编程思路会变得很清晰,进步会大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毕业都这样的,急不来。
我建议LZ在一段时间内,每次编程前都画框图,写详细的软件设计文档。
先按模块划 ...

:$请教大神,刚刚学习底层编程,每次都是网上搜索复制粘贴,这样是不是不好,还是要全部自己巧写一遍了,然后现在写了每个电路单独一块的程序,我是该如何组装构建成一个整体程序好,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我是该如何来区分优先级类,另外新的程序要求用小操作实时系统,我裸机程序都还没搞明白,不知该如何移植上去好,据说是用操作系统写会比裸机还容易如果 外设多的话 :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神,刚刚学习底层编程,每次都是网上搜索复制粘贴,这样是不是不好,还是要全部自己巧写一遍了, ...

做项目是最快的学习路径。没有项目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1、看完一本入门书。
2、买一块开发板,把所有例程跑一遍。
3、qq技术群里讨论(论坛太慢),每个别人的问题都参与。
4、搞懂一个体系内容,就写一篇博客。
5、把博客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测试,更正你博客的错误。
6、这时候你已经知道很多可以做的项目了,自己倒腾着玩。

我就是这么做的,可以看我签名档的博客。
学习linux分享精神,进步是飞快的。
不要吝啬自己的知识,你分享的越多,你学会的也越多。

楼主:
嗯,牢骚发完了,继续码程序,现在我都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写,先画流程图,比之前上来就想敲代码好点,起码一个模块里面思路比较清晰了。几天没过来看了,今天上来看到有这么多人回我,多谢了。

网友H(2015-10-19):
程序是要多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