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输入 正负5V/500mA输出电路

楼主(2015-09-15):
求推荐24V输入 正负5V/500mA输出电路
目前做一个仪表,使用到多片运放,需要24V输入(可以有12-30V范围),+5v/0.5A  -5V/100mA,要求低成本,低纹波,因为里边用到16位AD采集,纹波不能大。之前用MC34063输出+5V,在翻转-5V,失败了,纹波太大...怎么也搞不下去。用过7805,压降太大,发热严重,空间有限,放不下散热片.......,请高手推荐一个合适的电路!

网友A:
器件还是不少的, 只是都有点贵了.
如果要低成本, MC34063 肯定最好了, 你还可以调整一下频率和滤波电路来改进吧.

网友B:
解决方案比较多

网友C:
  纹波可以加合适的LC或RC滤波解决。-5V只需要100毫安,可以考虑用24V变+5V的 DC-DC 电路的脉冲部分,加合适的电容隔直后半波整流、稳压,简单处理得到-5V,合适的LC、RC电路可以轻易把纹波降低到你能接受的程度(比如-5V输入整流预稳压为6V,则可以串联10欧的电阻来滤波,如果是100KHz的DCDC,加 100uF 的滤波电容,就可以把纹波降低100倍)。

网友D:
纹波多少合适?不明确,都不能给出合适的建议

网友E:
先用34063之类开关电源方案,降压到8v,再用78L05线性减压到+5v,用MAX889反压到-5v

网友F:
TI的60403可以从+5V转到-5V,因为开关频率高,因此做滤波容易,值得考虑。

网友G(2015-10-16):
其实能用单电源就用单电源,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