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UART3串口RX中断

楼主(2015-09-15):
TI M4 UART3串口RX中断
同样的配置在application中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但是在bootloader里,进不了中断。
中断入口函数也配置了,是否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A:
没试过这个,@xyz549040622 过来帮忙看看

网友B:
同一个芯片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无非
1. USART 的中断控制和允许寄存器设置.
2. NVIC 的设置.

网友C:
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芯片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无非
1. USART 的中断控制和允许寄存器设置.
2. NVIC 的设置. ...

初始化设置完全照搬,不行。

楼主:
bootloader里面不能仿真,真是蛋碎

楼主:
在.s里面发现了一些眉目

网友D:
bootloader里面配置中断,应该还是跳转地址的问题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我直接烧官方的更新bootloader的代码的。

网友E:
进不了中断?打开总中断的没?

网友F:
UART3的一般用的少,其时钟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里面配置中断,应该还是跳转地址的问题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我直接烧官方的更新bootloader ...

uart0的中断发送接收是可以的,发现bl_startup-ewwarm.s 中断向量表中没有uart3的中断入口,添加了,直接跑不起来,还在分析中。

网友G:
应该是USART 的中断控制和允许寄存器设置出了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里面配置中断,应该还是跳转地址的问题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我直接烧官方的更新bootloader ...

参考楼上的建议了,关于bootloader的相关问题的我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里面配置中断,应该还是跳转地址的问题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我直接烧官方的更新bootloader ...

在bootloader中要用到uart3,我发现默认启动文件.S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表里面没有uart3入口。
所以自己添加了,但是offset地址>0x110时,bootloader就运行不了。但是uart3的offset地址是0x12C,

网友A:
bootloader最常用到uart0或者uart1,其他串口很少在bootloader中用,不知道bootloader中寻址什么的有啥限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最常用到uart0或者uart1,其他串口很少在bootloader中用,不知道bootloader中寻址什么的有啥限制 ...

在bootloader里面 好像中断向量表长度有限制

网友I:
bl_startup-ewwarm.s 中断向量表中没有uart3的中断入口

会不会是就没有UART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就没有UART3呢

自己添加,中断向量地址超过一定范围就跑飞了

网友J:
bootloader常用的是uart0,uart1

网友K:
bootloader里面不能仿真,能的话就好了

网友L:
bootloader里面配置中断,应该还是跳转地址的问题吧

网友J:
不是在USART 的中断控制和允许寄存器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