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光耦+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15-09-15):
***************************************************************
电路如图所上
--------我的想法---------
用PA0口来控制右边的继电器。 当PA0=0时候,光耦导通,将Q2 的B-E电压拉低 从而Q2截至; 当PA=1时候,光耦关闭,Q2基极链接DC12V,Q2导通

--------问题-----------
实际情况是PA为0或1的时候  LED一直亮,继电器一直不变化。当我改变电阻A 和 B 的时候,出现过LED闪烁一下,继电器跳动一下的情况

求各位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需要在哪里改进一下。

CTR 好好研究这个名词 再来设计电路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耦输出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先看看光耦有没接错,输出电平有没有问题..
三极管本来就有漏电流,LED有一定微弱的发光是正常的..
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是不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耦输出不就知道了

测试的结果:(12v实际是13.46V)当PA=1时,光耦输出端电压7V,三极管BE端电压0.7V,D2两端电压13.46V    ;PA=0时,光耦输出端电压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D2两端电压11V。。。光耦应该是好的

对啊 光耦输出已经0V了 BE 居然 0.65V 地成负的了岂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光耦有没接错,输出电平有没有问题..
三极管本来就有漏电流,LED有一定微弱的发光是正常的..
继电器 ...

测试的结果:(12v实际是13.46V)当PA=1时,光耦输出端电压7V,三极管BE端电压0.7V,D2两端电压13.46V    ;PA=0时,光耦输出端电压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D2两端电压11V。。。光耦应该是好的

网友C:
如果200R是200欧,有点大,(VCC是3.3V),还有BE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的结果:(12v实际是13.46V)当PA=1时,光耦输出端电压7V,三极管BE端电压0.7V,D2两端电压13.46V    ...

三极管可能是脚位搞错了.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原理上没有问题, 但参数有问题, 光耦导通, 不能完全截止三极管,
建议可以把 A 加大几倍试试,
最好改成 光耦输出接在 A-B 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E:
“光耦输出为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 什么情况? 去掉R2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200R是200欧,有点大,(VCC是3.3V),还有BE并一个10K的电阻.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仔细检查你的三极管封装是不是正确,如果管脚定义正确的话,估计是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原理上没有问题, 但参数有问题, 光耦导通, 不能完全截止三极管,
建议可以把 A 加大几倍试试,
...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三级管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输出为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 什么情况? 去掉R23吧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如果器件好的话,BJT的漏电流主要是经过继电器的线圈,而不是LED,器件确认是用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器件好的话,BJT的漏电流主要是经过继电器的线圈,而不是LED,器件确认是用对了吗? ...

现在我把电路换成了这样,可以正常控制。原来那个电路我之后有空再去好好研究下。

你改后的这个电路图的逻辑关系,与你设计初衷正好相反。 以前是PAO端等于0时,需要继电器断电。现在是PAO端等于0时,继电器得电。

网友F:
非常简单的图,楼主为什么要这么连接啊。

网友G:
这么连逻辑是
PA0=0,继电器动作(LED亮)
PA0=1,继电器不动作(LED灭)
如果还要实现原来的逻辑,可以换成光耦+PNP管8550做成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连逻辑是
PA0=0,继电器动作(LED亮)
PA0=1,继电器不动作(LED灭)

哦, 谢谢.

网友H:
不知道你选的光耦是什么型号,注意看规格参数,光耦饱和导通时VCE的电压可能导致你的Q2微导通状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把8050换成3904,现在可以确定8050的性能佳,反向性能欠佳,8050是中功率管,B不够大.可以用3904替换.原电路是不错的.

网友C:
控制一个继电器没必要用中功率三极管.用3904就可以了,漏电流比较小.多试几个8050,难道都是这个问题,明显CB变成了正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B-E连在一起,三极管还是通,LED照样亮,这完全想不通啊

这样子不是器件有问题就是你碰到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简单的图,楼主为什么要这么连接啊。

我14楼的图,前辈觉得哪里可以改进下吗? R19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选的光耦是什么型号,注意看规格参数,光耦饱和导通时VCE的电压可能导致你的Q2微导通状态了 ...

我换成了14楼的图,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一个继电器没必要用中功率三极管.用3904就可以了,漏电流比较小.多试几个8050,难道都是这个问题,明显CB ...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14楼的图,前辈觉得哪里可以改进下吗? R19多大合适?

你的R22阻值合适吗,单片机可以承受25mA的电流值吗?(如果VCC=5V),还有你的光耦的参数,多大电流可以驱动,还有输出端多大电流,继电器参数,线圈多大电流可以动作。这些都会这几影响你电路中的器件参数的,还有如果你想用三极管的话,不妨给8050的基极下拉一个电路,保证光耦断开时的状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R22阻值合适吗,单片机可以承受25mA的电流值吗?(如果VCC=5V),还有你的光耦的参数,多大电流可以 ...

现在的实际电路如图:

******************************************************
问题/现象:
我现在让PA0端口在0与1之间不停地闪烁.结果A点电压在12V和0.8V之间切换.B点电压一直为0.7V

我的以为:
当A点电压为12V的时候,光耦是断开的.这个时候Q2的基极是断开的.此时B点的电压怎么会是 0.7V?
******************************************************

楼主:
前辈请看一下.你的楼下(28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子不是器件有问题就是你碰到那里了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28楼的那个, 前辈能所帮忙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实际电路如图:

******************************************************

你是示波器看的,还是电表量的,电表量的不算数,因电表的响应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示波器看的,还是电表量的,电表量的不算数,因电表的响应太慢了。 ...

是 示波器 看的. 而且我的PA0口2秒才变化一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实际电路如图:

******************************************************

首先光耦要求正常情况下是输入20mA,这一条你没有满足,光耦不能有效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是示波器看的,还是电表量的,电表量的不算数,因电表的响应太慢了。 ...

BE并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实际电路如图:

******************************************************

恕我直言,你的电路问题比较多。你用光耦驱动三极管。还不如直接用IO口去控制8050来的快呢。对电流的要求也低,也比较容易控制。非得用光耦吗。光耦的输入电流是个硬伤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实际电路如图:

******************************************************

按照28楼图 你把B点  直接接地  继电器还闭合的话   那说明三极管有问题
会不会是你封装搞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选的光耦是什么型号,注意看规格参数,光耦饱和导通时VCE的电压可能导致你的Q2微导通状态了 ...

网友K:
"PA=0时,光耦输出端电压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怎么可能,接错线了吧

网友F:
说了这么多,可能楼主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不用标准接法呢,你的这个接法是从哪来的。
单片机IO口控制继电器的电路一大堆。你随便用一个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L:
R18 20K太大了,换成4.7K试试。

网友M:
三极管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换另一个8050或9013

网友N:
有示波器或万用表的话,可观察各点电压;
有镊子的话,可手动将光耦输入和输出短接倒地;
不过我猜是光耦导通了输出电平过高了,直接短接光耦输入两个脚,看能否控制继电器。

网友O:
你后来贴的实际使用电路,再在三极管的 BE 间跨接一个 10K 欧电阻就可以了。还有你那个 200R 其实不用那么小,1K 欧就可以了。稳定可靠。

网友P:
楼主的图纸肯定是有问题的,原理上是不太通的:
      1 光耦不导通时候 ,12v通过2个电阻和一个PN结到地线,电流是有的,满足一个条件 其中 基极电流=(12-0.7)/(3.3+3.3)
      2 光耦导通时候,由于光耦的Vce比0.7 大,导致PN结上还是有电流 ,只是可能很小。但是通过三极管放大后,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可能能够维持继电器(注意:不是吸合电流,而是维持电流,吸合电流会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3.原图的该进意见 :直接在原图中三极干的BE脚之间并联一个电阻 ,阻值最小为 :0.7/((12-0.7)/(3.3+3.3)),最大为  光耦导通情况下的0.6/((Vce-0.6)/3.3) 0.6为 PN结电压保险的值。
    4.不建议你这样用,建议用PNP三极管代替 原图中的NPN三极管,就能够可靠,但是逻辑要反相 。新图上也一定要在三极管的BE脚并联一个电阻,计算方法自己想了。

网友Q:
楼主你可以试着在三极管的基极与射极并连一个电阻

网友Q:
引用 楼主:
测试的结果:(12v实际是13.46V)当PA=1时,光耦输出端电压7V,三极管BE端电压0.7V,D2两端电压13.46V    ...

根据你测试出来的数据,单PA=1时,光耦截止,次数VCE两极的电压怎么等于了0V,这样的话 三级管就工作在了饱和区,这恐怕不好吧!并且当PA=0时,光耦导通,而根据你测试的数据就是逛够导通也不彻底,所以可以适当减小R22的值,另外增加R23的阻值,以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再在三极管的基射极间接一个大概10K的电阻,试试吧

网友R:
楼主,我的想法是,光耦里面不是也有三极管?  然后,按照图示的话,是不是变成复合管了? 那这么简单的连接没干扰嘛? 是不是需要BE之间加个电阻电容啥的?
等待楼主最新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的想法是,光耦里面不是也有三极管?  然后,按照图示的话,是不是变成复合管了? 那这么简单的连 ...


现在我就直接用的ULN2003芯片来控制的.一切正常

网友S:
BE并联电阻。减少基极电流。

网友S: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电路换成了这样,可以正常控制。原来那个电路我之后有空再去好好研究下。

...

三极管BE接并联电阻1.1K

网友G:
建议你用这个图,和你最初的控制逻辑相同
PA0=1,继电器加电,LED亮
PA0=0,继电器不加电,LED灭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电路换成了这样,可以正常控制。原来那个电路我之后有空再去好好研究下。

...

建议 Q2 基极再加一个对地的电阻,光耦截止时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8050换成3904,现在可以确定8050的性能佳,反向性能欠佳,8050是中功率管,B不够大.可以用3904替换.原电路 ...

网友U:
PA=0时,光耦输出端电压0V,三极管BE端电压0.65V,D2两端电压11V。。

光耦已经导通,这时三级管的BE电压不应该为0.65V,应该为0V,要看一下三极管是否接错,比如EBC的顺序

网友V:
楼主三极管有放大电路嫌疑。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用这个图,和你最初的控制逻辑相同
PA0=1,继电器加电,LED亮
PA0=0,继电器不加电,LED灭

这个和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X: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电路换成了这样,可以正常控制。原来那个电路我之后有空再去好好研究下。

...

原先的电路去掉光耦看一下,会发现,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12V,三极管是导通状态,所以无论PA0是什么状态,DS2都会亮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如果200R是200欧,有点大,(VCC是3.3V),还有BE并一个10K的电阻.

BE并一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用10K,而不是其它值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Q:
根据你测试出来的数据,单PA=1时,光耦截止,次数VCE两极的电压怎么等于了0V,这样的话 三级管就工作在了 ...

不太明白你的意图,本来此图中的三极管是用来控制LED灯的亮和灭的,为什么要让三极管工作于线性区,而不是工作于饱和、截止区呢?

网友(2015-10-21):
1、三极管可能接反了
2、及时P0=0时,你的光耦后端被导通,12V经过电阻落地,但是光耦也是半导体,也有0.7V压降,可能导致三极管导通。

网友:
就这样吧,还有下拉,限流,保险的多,

这图是网上找的

网友Z(2015-11-20):
200欧姆的换成4.7K,VCC5v,12V全可以,8050基极前面加一个3.3K的电阻到地,OK,

网友AA:
个人感觉  A B两个电阻阻值不对 你可以试试将电阻A换成1K甚至更小 B就换大到10K

网友AB:
三极管工作基本特征不是很熟悉…

网友AC:
请查光耦导通后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能否满足导通的要求?如不够需要在光耦对地串接一电阻,使其与上端电阻分压,保证三极管导通条件

网友AD:
首先R22太大!如:PA0置低!如果VCC是5V!光耦输入端电流是20ma左右!手册上是50ma!达不到饱和!所以光耦的Vce变大!Q2无法截止;。。。。so!Q2一直在开启状态!

网友AE(2023-01-04):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电路换成了这样,可以正常控制。原来那个电路我之后有空再去好好研究下。

...

Q2 BE并一个电阻,给光耦的漏电流提供一个回路.光耦原边也可以并一个电阻

网友AF:
用PA0口来控制右边的继电器。 当PA0=0时候,光耦导通,将Q2 的B-E电压拉低 从而Q2截至; 当PA0=1时候,光耦关闭,Q2基极链接DC12V,Q2导通

PA0为0或1的时候  LED一直亮,但继电器不动作(未吸合),意味着三极管Q2既未完全饱和导通(饱和导通,继电器应该吸合),又未完全截止(完全截止,LED灯不应该发光)。
1、解决LED在PA0=0仍然亮灯的问题,需要三极管Q2完全截止。这个问题一般是靠拉低Q2的Ube,使其远小于0.7V来保证。在Q2的发射结并联电阻R30,使其分压远小于0.7V,则Q2可完全截止。因不知道光耦在导通时的内阻,这里无法为楼主设计出合适的数值,需要楼主自己测定光耦导通时的内阻后自行进行计算。找出合适的R30的阻值。

2、解决继电器不吸合的问题,需要确定继电器的吸合瞬间的电流,假如为I1,假如三极管Q2的β值为100,则Q2的偏置电流应大于I1/100,即:
I0=(Vcc-0.7)/(R19+R23)-0.7/R30>I1/100。

一般为了动作可靠,还需要实际偏置电流比设计值至少大出50%以上,楼主可参考以上计算式确定你的R19和R23的阻值和是否合适。调整R19和R23数值时,可能要影响R30的计算结果,需要复核R30的新数值。

楼主改进后的电路图虽然能工作,但是其逻辑关系与你设计的初衷正好相反,不是PA=1时继电器吸合,而成了PA=0时继电器吸合。如果可用(譬如改为射极输出),当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