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5-09-15):
板卡外部的信号通过线缆(2,3米长)连接到板卡上(5V信号),板卡上电的时候,外部信号有很多干扰。这种情况除了在输入端加施密特逻辑芯片还有什么其它好的办法?上次看到有网友前端加个运放来滤掉低于2.5V的信号,但是好像不是很推荐。

网友A:
“线缆(2,3米长)”改用双绞线可能会有一定改善,用屏蔽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2,3米长)”改用双绞线可能会有一定改善,用屏蔽线更好。

是屏蔽的,但是还是有干扰。所以想从输入电路端入手,看老外的板卡好像没有用施密特,但是输入端加了很多电阻,还有电容,估计是RC滤波了,但是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吧,虽然速率不是非常快。只用施密特会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屏蔽的,但是还是有干扰。所以想从输入电路端入手,看老外的板卡好像没有用施密特,但是输入端加了很多 ...

对付干扰,最好是从源头上解决。
电阻电容,估计是RC低通滤波。其原理是干扰通常位于频谱中频率较高部分。单纯使用施密特触发器,只能将幅度不够触发的干扰脉冲去除。据我看,仍以输入端加无源滤波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