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振荡电路

楼主(2015-09-15):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个振荡电路,在运行过程中变压器容易损坏,哪位大神分析下,另外这两个三极管因之前使用的是东芝的型号,目前已经停产了,大神可有好的管子替代,:handshake

楼主:
图片未发好,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种电路,变压器工作到磁饱和,确实铁损比较大,管子的损耗也大,效率低。
别用这样的电路了。这样的电路只能用来讲讲原理。现在电源技术发展得那么快,为何不使用新的技术新的器件?

网友B:
地板加3个件可能有益
但是,变压器怎见得因此而损坏?
这3件儿与偏置何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諧振電容必須越准确越好,改成兩個串聯外加預留一個并聯就最好了。#其它不足之處,煩請先進補充,大 ...

看来k5挺熟悉这款应用,我不经意点了涌泉穴

回楼主,管子替换可向供应商咨询,参考选5倍电源耐压,数A电流,TO-126,N型Si管
你变压器易损,多系次级匝间绝缘失效,疑为制造缺陷所致

主图应为楼主正常应用电路,应无改进要求。
该款电路适用于对频率、波形要求不严场合,因效率易达标而常作功率振荡。
1. "RFC"多数场合是必须的,但作用原理却不是“高频扼流圈”了,你的机制推理是错误的,另外,不排除较低频率等有利情况下,省略掉它可能性。
2. 150欧之Rx相比Rb的1k,影响甚弱,更何况两管均处于深度开/关工况,早已不在乎hFE差异,因此Rx,一不是必须的,二作用描述有误。
3. Cx也因Rx的非必须以及“磁电”主宰特点,而“无足轻重”。

……

网友D:
RFC不如串联Q1、Q2发射极共同接地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FC不如串联Q1、Q2发射极共同接地处。

电感串电源,是经典,不必怀疑

网友E:
工作中变压器有多热?
是热坏了,还是高压击穿了呢

楼主:
变压器里面漆泡线我已经使用的是155度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k5挺熟悉这款应用,我不经意点了涌泉穴

回楼主,管子替换可向供应商咨询,参考选5倍电源耐压,数A电 ...

制作这方面我们对供应商做了严格要求,来料也做了检测,其中漆泡线耐温为155度,我这边在整机老化4台中发现了一台没有输出,换了变压器后,输出有了,但是波形有些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作这方面我们对供应商做了严格要求,来料也做了检测,其中漆泡线耐温为155度,我这边在整机老化4台中发 ...

严格要求,来料检测……颇似商业用语。
别说要求F,即便H级也白搭。
这一些都不能代表你的质量水平——
以漆包线为例,你确定他达到F级要求了?你司具备全面检验的条件?你绕变压器线受伤否?绕组浸渍情况如何?有否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等等

顺道打听一个,次级电压多高,功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