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70)

楼主:
34.6.3.2 DAC作为一个内部参考
DAC输出能内部使能作为模拟比较器的输入。这个使能是通过向控制B寄存器中的内部输出使能比特写1来实现的(CTRLB.IOEN)。可以使内部和外部输出同时使能。
DAC输入也能使能作为模数转换的输入。由于这个原因,输出缓冲必须使能。
34.6.3.3数据缓冲器
数据缓冲寄存器(DATABUF)和数据寄存器(DATA)链接到一起做为一个两阶FIFODAC用开始转换事件来装载数据从DATABUFDATA并开始一个新的转换。开始转换事件是通过向事件控制寄存器的开始事件输入比特写1来实现的(EVCTRL.STARTEI)。当DATABUF是空时,如果一个开始转换事件发生,如果Underrun中断使能一个Underrun中断请求生产。
DATABUF变成空DAC通产生数据空事件并且新数据能装入缓冲。数据缓冲中断事件是通过向事件控制寄存器空事件输出比特写1来实现的(EVCTRL.EMPTYEO)。如果数据缓冲空中断使能数据缓冲空中断请求产生。
34.6.3.4 电压泵
DAC被使用在操作电压比2.5V低,电压泵必须被使能。这个使能是自动的,依据操作电压。
电压泵能被失能通过向控制B寄存器电压泵失能比特写1来实现的(CTRLB.VPD)。这可以用来当操作电压高于2.5V
电压泵使用异步GCLK_DAC时钟,并且请求的时钟频率至少四倍于采样周期。
34.6.3.5 采样周期
由于没有转换完成自动指示,采样周期必须大于或等于指定的转换时间。
34.6.4 DAM,中断和事件
34.6.4.1 DMA操作
DAC产生以下中断请求:
。数扰缓冲中断(EMPTY):当数据缓冲器是空(数据从DATABUFDATA)请求被设置。当DATABUF被写请求被清除。
每个开始转换事件,DATABUF被传输到DATA并且转换开始。当DATABUF是空的,DAC产生新数据DMA请求。当DATABUF初使化时为不空时,它必须通过CPU写在第一个事件发生之前。
如果CPU访问的寄存器是DMA的设置/清除状态的源,如果DMA使能,DMA的请求被丢弃或DMA传输被占用。
DAC寄存器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器写保护时,DATABUF不能被写,为了旁路DATABUF写保护,旁路DATABUF写保护比特(CTRLB.BDWP)必须写1

网友A(2015-09-25):
都到270了:D

楼主:
恩,每天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