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一个继电器延时的问题

楼主: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TI的一个MCU,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开关,MCU控制器根据控制A(继电器控制信号)与信号A(交流反馈信号,周期10ms)计算出MCU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A到继电器实际闭合时的延迟时间t1,并将t1保存在MCU控制器的存储器中为下次开继电器参考。信号A是一直有的,这里继电器有一个本身延时+软件延时,需要刚好落在交流信号里面,这样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保护继电器,现在软件那边得出的数据,是10ms左右,刚好够一个交流信号周期,但是实际上,我抓到的波形总没有落在里面,软件方面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问题,请指教,我这里可能没有表述清楚,如果有需要可以上图

网友A(2015-09-16):
还是没听懂,上图吧

楼主:
信号A与信号B是相同的,下面就是一个光耦控制L/N,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zMjY2fGU2ODNmNDk3MThiNTliYjE2OThhNGZjNzdmMDEyNzQ2fDE3NTIzMTM3MzA%3D&request=yes&_f=.png, A 为反馈信号,B为交流过零检测电路,B、C、D分别对应不同时刻交流零点。B与C、C与D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0ms。当下次准备要开启继电器时,MCU控制器检测出图示B点的时刻,然后延迟t0时间,这时候继电器实际闭合时刻恰好落在图示C点上。而此时交流电的瞬时电压恰好为零,实现继电器零点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听懂,上图吧

已经回复,这是两个图,外加上一个要测试出来的波形,我等哈再上,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zMjc4fGMwYjcyNzAyZTJhMGEzNzBjMGYyMmE1OTQxZTRlODU1fDE3NTIzMTM3MzA%3D&request=yes&_f=.png          A为MCU控制信号定时器开,B为继电器实际开的时间,定时器关,C为我希望它出现的时候,t为软件算出来的时间,从发送命令到实际开继电器时间反馈信号,现在我这个C总没有落在交流信号里面,而软件那边算出来的t+△t与10ms是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在选型的时候考虑的,根据需要尽量选择合适延时的继电器。

网友C:
这可能是你的软件延时时间不够的,再延长下试试。

网友D:
这是时间精度不够的因素吧. 这个时间是变化的. 其原因:
1. 硬件方面, 可能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电源电压, 还有温度.
2. 软件方面, 信号检测的响应时间, 动作反应时间, 中断延迟等等.

网友A:
总觉得这时间是变化的,你需要实时跟踪。

网友E:
继电器自身动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然后确定好需要等待的时间即可。

网友E:
或者设计成外部中断响应的,就可以实时响应继电器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这时间是变化的,你需要实时跟踪。

时间总是变化的,所以是延时是为了预测下一次开机时间,一前一个交流信号为0点,根据延时时间,求出开机落点时间

网友F:
根据需要尽量选择合适延时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总是变化的,所以是延时是为了预测下一次开机时间,一前一个交流信号为0点,根据延时时间,求出开机 ...

楼主搞定了没,很好奇你是如何实现的了?

网友G:
是不是软件延时时间不够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继电器控制电机的资料

网友H:
总觉得这时间是变化的,你需要实时跟踪

如果做实时跟踪,该怎么做

网友I:
根据需要尽量选择合适延时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