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410产生8K PWM

楼主(2015-09-15):
#include <c8051f410.h>

#define SYSCLK       24500000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PCA0_Init (void);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         // Used to implement a delay
   bit duty_direction = 0;             // 0 = Decrease; 1 = Increase

   PCA0MD = 0x00;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PCA0_Init ();                       // Initialize PCA0

   while (1)
   {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OSCICN = 0x84;                    // 设置内部振荡器使能
                                       // SYSCLK为内部振荡器8分频。        3.0625MHZ
   CLKSEL = 0x00;                      // 选择内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SKIP  = 0x07;
   XBR0    = 0x00;
   XBR1    = 0x41;                     // Route CEX0 to P0.3,
                                       // 使能交叉开关和弱上拉

   P0MDOUT = 0x08;                     // 设置 CEX0 (P0.3)推挽输出
}

void PCA0_Init (void)

{
   // 配置 PCA 时基; 禁用溢出中断
   PCA0CN = 0x00;                      // 停止计数; 清除标记
   PCA0MD = 0x08;                      // 用系统时钟作为时基

   PCA0CPM0 = 0x42;                    // 模块0 = 8-bit PWM模式

   // Configure initial PWM duty cycle = 50%
   PCA0CPH0 = 256 - (256 * 0.5);
   // Start PCA counter
   CR = 1;
   PCA0L = 0xaa;
   PCA0H = 0x99;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用系统时钟不能准确分频8K ,想用计时器但是不会配置!求计时器的配置

PS:由于硬件PWM 精度不够 现在用定时器完成PWM  频率依然是8K      每个周期的时间:1/8K    125us    高电平为3.90625us   也就是 1/36
现在没定时器的时钟怎么设置没思路  能给点思路么?!

网友A:
系统时钟24.5M,PCA时钟为系统时钟12分频,8位PWM频率正好约等于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24.5M,PCA时钟为系统时钟12分频,8位PWM频率正好约等于8K

不能12分频已经解决了!用计时器

楼主: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2;                                           //定时器方式
                                                                           //方式2:自动重装载的8位计数器/定时器

    CKCON  = 0x04;                                           //定时器1使用系统时钟
        ET0=0;                             // 不允许定时器0中断

    TH0    = (256-24.5/8000*256);
//        TL0    = (256-12);                                   //定时器0高字节
        TCON = 0x10;                       // 定时器0允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12分频已经解决了!用计时器

怎么会不能12分频呢

网友B:
你试过,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可以了吗

嗯 可以但是精度不够 我还要改成计时器来 输出 不能硬件PWM   1/8K  一个周期  125us    高电平为3.90625us   也就是 1/36                  现在没思路!  不知道计时器的时钟应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A:
系统时钟可以选为内部时钟的1分频,而PCA的时基可以选为系统时钟的12分频(复位后默认就是),所以PCA的时基为24.5M/12=2.042M,8位PWM的频率为2.042M/256=7.97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