煲汤机原理图不能理解请帮忙解释,谢谢

楼主:
第一:这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还是半波整流电路呢?D1与D2作用(我个人觉得是全波整流,D1与D2构成整流电路,面试官说我说错了,请高人帮忙解释这是什么电路与作用呢?)
第二:怎么实现过零检测呢?它能实现控制可控硅的输出。
第三:电压检测有什么作用呢?
第四:R6电阻20K这样算出来的电流只有0.255mA,这怎么驱动发光二极管与可控硅等其它电路输出。
困扰着我好久看看有没有哪个高人能不能帮我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A(2015-09-16):
估计你面试时受刺激了吧,这些基础,还是自己理解才可以。
无非LN输入,正负变化时的电流流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面试时受刺激了吧,这些基础,还是自己理解才可以。
无非LN输入,正负变化时的电流流向问题。 ...

您好,如果您能够回答,请你帮忙回答下,我是真的不懂呀

网友B:
第一点 半波整流。 解释如下 :
L低电平时候,VDD和L等电位,为低电平。
L为高,稳压管起作用,VDD有输出。

    、

是不是有个电阻R啊,要不然负半轴 咋样工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 半波整流。 解释如下 :
L低电平时候,VDD和L等电位,为低电平。
L为高,稳压管起作用,VDD有输出 ...

不必怀疑,你用红色标出R处绝不可能有电阻。
你还不知道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D:
能问出第四个问题,说明电路白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您能够回答,请你帮忙回答下,我是真的不懂呀

这个电路,你首先要知道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
你要假设L输入是你的参考零点。
当N是负的时候,电流怎么流,当N是正的时候,电流又怎么流。
其它的掉电检测,过零检测,道理一样,最终结果是输出电压变化和零点时的电压变化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必怀疑,你用红色标出R处绝不可能有电阻。
你还不知道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

求讲解啊,同样看不懂 ,感觉到 L变低点位时候,VDD直接与L 等电位啊 ,如果L点位比较高,可以时ZD反向吗?  还是说 负半周时候考电容供电啊。。。感觉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讲解啊,同样看不懂 ,感觉到 L变低点位时候,VDD直接与L 等电位啊 ,如果L点位比较高,可以时ZD反向吗 ...

“感觉到 L变低点位时候,VDD直接与L 等电位啊”
不必感觉。无论何时,VDD与交流L线是一根导线直接相联接,永远等电位。

6楼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到 L变低点位时候,VDD直接与L 等电位啊”
不必感觉。无论何时,VDD与交流L线是一根导线直接相联接 ...

那么等电位时候,VDD还能给后级负载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等电位时候,VDD还能给后级负载供电吗?

按照6楼所说去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6楼所说去做。

   电流是这样流啊, 是不是L点的电位要比图中给的那个接地点的电位高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6楼所说去做。

    H点的电位是不是比L点要低 一个VDD啊!!! 所以在负半周 VDD也能对后面的 芯片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么等电位时候,VDD还能给后级负载供电吗?

那么饭做好的时候,筷子还能夹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饭做好的时候,筷子还能夹菜吗?

关键是饭能做熟吗!!

网友E:
术业要有专工。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这样流啊, 是不是L点的电位要比图中给的那个接地点的电位高很多啊??
...

正是交流半个周期的电流方向。
怎么另半个周期就不会画了呢?

网友F:
典型的半波阻容降压电路
VDD电流根据C1的值来定的,VDD算下来最大电流3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到 L变低点位时候,VDD直接与L 等电位啊”
不必感觉。无论何时,VDD与交流L线是一根导线直接相联接 ...

请帮忙解释下过零检测的作用呢?怎么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