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话器接到哪个音频口好?

楼主(2015-09-15):
如图所示,CODEC IC有2个音频输出口,一个是差分,一个是单端。
受话器的交直流阻抗是150欧,最大输入功率是10mW。

这样受话器接到哪个音频口好?
要考虑些什么?阻抗匹配?IC 的输出功率?抗干扰能力?
这个是GSM产品上用的

网友A:
受话器是MIC?

网友B:
哪里有单端,我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C:
接MOUT要串联一个隔直电容。接SPKOUT要串联电阻降低功率。

网友B:
我也以为是MIC。结果一查是听筒,

网友B:
“受话器的交直流阻抗是150欧,最大输入功率是10mW。”

那当然是接MOUT了,

楼主:
各位,受话器是听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单端,我怎么没看出来?

MOUT不是单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话器的交直流阻抗是150欧,最大输入功率是10mW。”

那当然是接MOUT了, ...

不能接SPKOUT吗?

网友D:
耳机接MOUT,不一定要接输出电容,看CODEC说明,有看起来像单端但不需要接输出电容的CODEC,比如H型耳机功放。

网友E:
各自有特点,
单端输出可能需要接输出电容,上电时可能有冲击音,不过好处是共地;
差分输出可以没有输出电容,底噪也会小点,但是输出如果不是接受话器,而是接其他电路的时候,兼容性就不好了。

网友F:
受话器的参数有吗?比如灵敏度?功率?电压?

网友G:
接耳机最好肯定是M-OUT吧!

网友H(2018-03-07):
楼主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