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7V升8VDCDC芯片,50ma左右即可

楼主(2015-09-15):
新到手一片LCD,但是背光电源要求8V的输入,电源是用锂电池供电的,请问有什么升压芯片推荐吗?谢谢了!看成片上面用了一片叫B238A的芯片,但是在网上搜不到.汗

网友A:
B238A可能是订制的专用ic。没有这个ic的资料,所以也没法找直接替代的ic。
如果只是要求升压到8V 50mV的话,很多ic可以选,比如常见的34063等

网友B:
这个就在TI的官网找的,这个参数要求的不高,满足的型号很多的。

网友C:
B238A这个可能是看错了吧,也可能是芯片太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多 可以满足的   有需求 联系QQ  394233008

ME2179需要外部MOSFET,ME2139输出电压最大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