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每日一问] A0515S-2W输出不稳压的问题,帮忙解决问题,有现金奖励

楼主(2015-09-15):
我输入5V,用A0515S输出 正负15V,但是测量输出正负端与输出模拟地之间的电压不是正负15V,相差较大。原理图如下:
帮忙想办法,让输出能稳压输出正负15V,定当感谢,呵呵,我21钱包只有9块钱了,希望不要嫌少

网友A:
输出端所接电解电容,一个是耐压值偏小,一个是容值偏小,用470uF/50V 。

网友A:
还有就是你量的值相差比较大,是在空载的时候测的还是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量的值相差比较大,是在空载的时候测的还是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 ...

这个芯片后面再接了+15V转+10V,-15V转-10V的两个不同的稳压转换芯片,这算不算负载呢?

你说的这个负载,一般是按功耗算,还是按阻抗算?

不同的电路,一般负载都不相同,对于这个输出电压与负载相关的电源芯片,在上述电路设计中该去怎么设计,才能满足需求的稳压呢?
请恕我对电源这块不是太懂,我是专业搞FPGA设计的,现在需要搞硬件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后面再接了+15V转+10V,-15V转-10V的两个不同的稳压转换芯片,这算不算负载呢?

你说的这个负载 ...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系统中到底需要哪几类电源。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后级的输出必须在模块的额定输出功率范围内才行。还有就是不建议让模块满负荷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后面再接了+15V转+10V,-15V转-10V的两个不同的稳压转换芯片,这算不算负载呢?

你说的这个负载 ...

还有就是你的+15V转+10V,-15V转-10V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不妨贴出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系统中到底需要哪几类电源。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后级的输出必须在模块的额定输出功率范围内 ...

你的意思就是,A0515S输出的不是+15 -15V,很有可能是由于后级的电路的总功率大于了他的输出功率导致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A0515S输出的不是+15 -15V,很有可能是由于后级的电路的总功率大于了他的输出功率导致的, ...

有这个可能,但是不一定。你可以把后级断开。测一下空载输出,还有就是你的输出端电容值太小。

楼主:
我在电源芯片datasheet中看到,输出电压精度与输出电流百分比的包络曲线,是不是理解为功率一定,输出电流与输出电压成反比;
这点与稳压电源芯片不同,稳压电源芯片,是输出电流超过该芯片的输出额定值后,电压才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但是不一定。你可以把后级断开。测一下空载输出,还有就是你的输出端电容值太小。 ...

按照这个A0515S的包络曲线,只有后级消耗电流为该电源模块提供电流的60%时,输出电压的精度才为0%;
但在我们的设计中,不可能每次都保证消耗电流为该电源模块提供的60%,那在设计中,你们通常是在后端加个稳压电源芯片,还是加个电阻呢?

网友B:
建议在电源输出端加负载电阻。

网友A:
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用+-15V和+-10V的理由说出来,为什么必须从5V转换呢。等等。让大家从另一个方面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用+-15V和+-10V的理由说出来,为什么必须从5V转换呢。等等。让大家从另一个方 ...

系统输入5V,有个DAC需要正负10V,所以,我先用A0515S,将5V转出+-15V,在用其他稳压电源芯片用+-15V转+-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电源输出端加负载电阻。

负载阻抗,你一般加的是多少,什么封装,对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C:
买个正品A0515S

网友D:
讨论的好热闹。看来“现金奖励”吸引力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讨论的好热闹。看来“现金奖励”吸引力真大。

给个想法咯,刚那哥们,说种靠谱的想法,我就打赏一次,解决了再次打赏!!!

网友E:
有10%的变化

网友E:
要求高的,后级再用线性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输入5V,有个DAC需要正负10V,所以,我先用A0515S,将5V转出+-15V,在用其他稳压电源芯片用+-15V转+-1 ...

你的DAC需要输出多少V,是不是可以选个其他型号。尽量减少电源种类。

网友F:
C8、C15、C32都加大,1000uF/25V,输入端5V -GND 加工模电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8、C15、C32都加大,1000uF/25V,输入端5V -GND 加工模电感,试试!!

电容太大了吧。开关电源里面才用这么大的。解决问题不能一味的去增加东西。而是找到问题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吧。开关电源里面才用这么大的。解决问题不能一味的去增加东西。而是找到问题原因所在。 ...

如前面的人所说,我加了个2K 1206封装的假负载,不焊接DAC,   可是A0515S还是输出+-16V多,
现在我直接用+-16V去驱动两个我上面所说的两个电压转换芯片(一个实现+15V转+10V,一个实现-15V转-10V),
后面要挂的DAC要用到+10V - 10V.
什么情况,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前面的人所说,我加了个2K 1206封装的假负载,不焊接DAC,   可是A0515S还是输出+-16V多,
现在我直接用 ...

把你的DAC型号告诉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DAC型号告诉我,我看看。

DAC7744E 关键我现在测试是,先不挂DAC,想先通过挂假负载,将电压调整到+-15V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吧。开关电源里面才用这么大的。解决问题不能一味的去增加东西。而是找到问题原因所在。 ...

请看上图,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15V时,最大电流为67ma,也就是说满负载为15v/67ma = 224欧姆

也就是说,当负载阻抗大于224欧姆,甚至于开路为无穷大时,他的负载电流会减小,他的输出电压会增高。

分析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上图,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15V时,最大电流为67ma,也就是说满负载为15v/67ma = 224欧姆

咱不是专业做电源的。你把握住一点,让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功率占到额定功率的60~80%之间就OK了。你现在追求的是如何用这个电源来实现你所需要的电压输出,你如果继续深挖这个的话,估计你一时半会都解决不了问题啊。
对于这种DC/DC电源模块,你只要按照他们的典型应用电路设计即可。
如果你拿现在这种问题去问模块厂商的话他们也不一定会回答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7744E 关键我现在测试是,先不挂DAC,想先通过挂假负载,将电压调整到+-15V再说
...

和这个没关系,简单一点你就连个功率电阻也一样,你追求的是查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有可能是你的设计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7744E 关键我现在测试是,先不挂DAC,想先通过挂假负载,将电压调整到+-15V再说
...

还有你必须要输出+-10V的模拟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7744E 关键我现在测试是,先不挂DAC,想先通过挂假负载,将电压调整到+-15V再说
...

我看了芯片资料,有两种供电方式,单独+15V。和+-15V 加 +5V。

不知道你的使用要求是什么啊?想输出什么类型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阻抗,你一般加的是多少,什么封装,对功率有要求吗?

1.5K ohm 1206封装 1/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芯片资料,有两种供电方式,单独+15V。和+-15V 加 +5V。

不知道你的使用要求是什么啊?想输出什么 ...

这样把,兄弟,先不管前面说了多少,咱们简化一点:
原理图如下:

目的就是要得到+-15V,偏差尽量小,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把,兄弟,先不管前面说了多少,咱们简化一点:
原理图如下:

我不知道你买的DC/DC是哪家的。我给你找了个金升阳的图。
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 ohm 1206封装 1/4W

我昨天挂了2K电阻,可是电压输入由原来的17V变为16.5V,还是不够啊,我需要的是15V,还是需要降低电阻阻抗,增加消耗电流,即增加消耗功率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买的DC/DC是哪家的。我给你找了个金升阳的图。
你可以看一下。

我买的就是这家的,我电路原理图在上面,你看,是A0515S -2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这家的,我电路原理图在上面,你看,是A0515S -2W

你为什么要接R13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接R133呢。

是别人给我的参考设计,我没有焊接,因为这样会起不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别人给我的参考设计,我没有焊接,因为这样会起不到隔离的作用

那你两个地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还有你的模块是在哪购买的。能保证是正品吗

网友G:
直接选用IA0515S-2W  这款产品就是输出稳压的。你选用的这款是不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选用IA0515S-2W  这款产品就是输出稳压的。你选用的这款是不稳压的

这种用的多吗?我们公司貌似都是用的开环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挂了2K电阻,可是电压输入由原来的17V变为16.5V,还是不够啊,我需要的是15V,还是需要降低电阻阻 ...

再减小电阻,肯定是可以达到你需要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用的多吗?我们公司貌似都是用的开环的那种。。。

需要输出稳压的,直接选择这个型号的就可以了,用的多不多,其实也看公司的。这种产品看不同的公司定价,差价不是很大的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I:
可以了吗?

网友J:
打赏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样把,兄弟,先不管前面说了多少,咱们简化一点:
原理图如下:

A0515S-2W不是稳压的,输出电压是随负载变化的。你要得到±15V,并且偏差尽量小。看了规格书的误差包络曲线,大概是在70%负载点,也就是67*70%=46.9mA,此时负载电阻大概为320Ω。然后算出你±10V系统的输入阻抗,两者之差就是你要加的电阻值。否则你按照图来计算要加多少电阻,但是你一接入负载你后端的阻抗又变了,A0515S-2W的输出也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