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

楼主(2015-09-15):
比如说我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此数据符合IEEE574浮点数标准
我把这个数据如果赋值给单片机一个float变量的话,是不是就是浮点数500.00呢?

网友A:
等下,我算下啊

楼主:
那如果我把这个数赋值给一个无符号32位整数的话,是不是就是整数10进制的1140457472呢

楼主:
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换算为10进制是1140457472

楼主:
嗯,编译环境是Keil 4,是51单片机!

比如:
float x;
unsigned long y,z;
/*假设z保存的是我单片机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此数据符合IEEE574浮点数标准*/
/*那么执行如下操作后*/
x=z;
y=z;
//x是不是就自动为浮点数500.00?
//y是不是就是10进制1140457472

网友A:
目测你应该是没错的啊

网友B:
可以仿真用观察窗口看一看。

楼主:
太困了,明天再说吧,谢谢大家

网友C:
将地址强制转换成浮点数指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