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用IAP功能,增加应用程序后就跑飞

楼主(2015-09-15):
以前用过这个IAP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换了另外的项目后就出现以下的问题
仿真器用ST-LINK/V2,用STVD 做的STM8 的IAP程序在开始地址为0X8000,IAP程序容量已接近满了,在0X9000增加应用程序,但发现当程序下载到芯片后开始仿真时程序跑飞了,最后连仿真器都连接不到,甚至用烧录软件也连不到,直到断电再上电才能连上。如果我把应用程序定在0X8000,应用程序则可以正常运行,暂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引起。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仿真时不能带bootloader

楼主:
bootloader已经禁止了,还是不能仿真,但发现个现象,在应用程序里有个函数,它要读取一个很大的常量数组,
如果把这个函数屏蔽了,仿真时就能正常进入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