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变化中断的引脚这样连接行吗??

楼主(2015-09-16):
求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对地接个电容

网友B:
不行!!! 应该: R1接到RB5(不接也行内部有弱上拉),S1左边接地!

网友C:
没有低电平

网友D:
这个型号太老太老了,请选PIC16F1937,  再怎么也得选PIC16F887;  否则产品还没量产就买不到料不是很头大嘛。

Steven Lau:
Mob: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