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5-09-16):
这个继电器控制220V输出,这样输入电流不是太大了,会不会继电器线圈烧坏,但实际电路就是这样,让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连接一个电阻限流呢?请高人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1、Ib电流不会很大,始终是Ic的β分之一,
2、继电器怎么会烧坏呢?即使三极管短路,继电器都不会烧坏,
3、为什么要接电阻?谁说一定要接电阻?这个电路接电阻反而不好,不接电阻不是还省钱吗?
4、这个电路倒是存在一个三极管发热的问题,不过如果继电器本身电流不大就没有大碍,

网友A:
我猜他是说没有R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b电流不会很大,始终是Ic的β分之一,
2、继电器怎么会烧坏呢?即使三极管短路,继电器都不会烧坏,
3 ...

非常感谢您,现在有点明白,这个电流跟12V对继电器的电流无关,而是跟光耦输出的三极管的电流有关是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现在有点明白,这个电流跟12V对继电器的电流无关,而是跟光耦输出的三极管的电流有关是吗? ...

恰恰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Ib电流不会很大,始终是Ic的β分之一,
2、继电器怎么会烧坏呢?即使三极管短路,继电器都不会烧坏,
3 ...

解释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C:
因继电器线包电阻的存在,Ib不会过大,但该电路设计的不好,驱动晶体管无法饱和导通。正确的设计应为:光耦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应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12V,或者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直接接12V,然后在驱动晶体管的基极回路里串一个电阻。

网友D:
三极管应用在数字电路中,利用饱和特性,功能就是开关功能;继电器是否烧毁要看继电器的参数和加在他两端的电压,和前面关系不大,保护二极管也加了,只要驱动电压等级满足220V就没啥问题

网友E:
要有旁路喑电流的机制。以提升抗干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