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6无法烧录和仿真

楼主:
F:\QQ图片20150916083235测了VCAP电压,是3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2015-09-16):
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还有仿真器的连接;
VCAP部分接的啥的?或者截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还有仿真器的连接;
VCAP部分接的啥的?或者截个图看下;

VCAP接了104到地,105K6的VCAP是不是1.8V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