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的几种省电操作步骤

楼主(2015-09-16):
  进入SLEEP模式的省电操作
  1、为了降低系统功耗,进入SLEEP模式时,执行如下操作流程:
  关闭无需等待中断或事件的外设时钟;设置进入机制(Sleep-Now或Sleep-on-Exit);设置系统进入SLEEP模式。
  2、退出睡眠模式的方式:
  WFI(等待中断),可由任一外设中断触发,WFE(等待事件),可由任一外设事件触发。

楼主:
  进入STOP省电模式的操作
  为了降低系统功耗,进入STOP模式的操作流程:
  关闭设置为普通IO功能的GPIO口时钟;
  关闭已开启时钟的外设的使能位(尤其是ADC、DAC、USB等带模拟模块的外设);
  关闭已开启时钟的外设的时钟;
  关闭预取缓冲区,并将Flash等待周期置为0;
  设置PWR_CR中LPDS位选择电压调节器的模式:
  正常模式:电压调节器处于正常供电状态;
  低功耗模式:可降低电压调节器自身的功耗,
  将MCU从STOP模式唤醒的时间有所增加;
  设置系统进入STOP模式。

楼主:
  退出STOP省电模式的操作
  1、退出停止模式:
  以WFI进入时:任意外部中断线的中断;
  以WFE进入时:任意外部中断线的事件;
  不包括PVD和USB唤醒事件。
  2、从STOP模式恢复后,时钟的配置返回到复位时的状态(系统时钟为HSI),用户程序必须重新配置整个时钟系统,包括PLL。

网友A:
学习了,这个资料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B:
这些都是操作寄存器的,没有操作库函数的步骤简介么

网友C:
讲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D:
解释的很详细,对学习低功耗很有帮助

网友E:
ST的低功耗没使用过,顶起来!

网友F:
总结的很详细,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G:
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去减低功耗
不需要让芯片睡眠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进入STOP省电模式的操作
  为了降低系统功耗,进入STOP模式的操作流程:
  关闭设置为普通IO功能的 ...

该模式下这个最低功耗是多大的?

网友H:
这几种低功耗模式的讲解和那有意义的,赞一个。不过希望给出个具体点的例程的更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进入STOP省电模式的操作
  为了降低系统功耗,进入STOP模式的操作流程:
  关闭设置为普通IO功能的 ...

进入stop省电模式的,,看下我这是不是的啊:
void mcu_pwr_enter_stop_mode_se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ADC1->CR2 &= 0xfffffffe;                  //ADON==0;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LL, DIS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BKP | 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Dis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     PWR_EnterSTANDBYMod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看有没有啥问题的啊

网友I:
补充下: 我采用的是闹钟唤醒的————
void rtc_alarmtime_set(uint16_t cSleepTime)
{
    RTC_ClearFlag(RTC_FLAG_SEC);
//           while(RTC_GetFlagStatus(RTC_FLAG_SEC) == RESET);   /* Wait till RTC Second event occurs */
    RTC_SetAlarm( RTC_GetCounter()+ cSleepTime ); /* Alarm after  ms, interrupt every   s */
    RTC_WaitForLastTask();/*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
也实现了,是可以的,,就是功耗的还是有点高的,,我测量的是整体功耗的,还有20uA 的,,有些高。。。

网友J:
楼上这个参考源代码的我参考下

网友K:
说了这么多的,,想问下一般采用哪种省电方式比较合适呢?

网友L:
我用到的也是stop省电模式的,,那么其他的standby的模式呢?有没有哪位实际的应用过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补充下: 我采用的是闹钟唤醒的————
void rtc_alarmtime_set(uint16_t cSleepTime)
{

这个方法很不错的,我参考下。

网友N:
这个非常好,省电模式是很多设计中都需要用到的。

网友O(2015-10-16):
这个分享非常好的,支持了。

网友P:
每天来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补充下: 我采用的是闹钟唤醒的————
void rtc_alarmtime_set(uint16_t cSleepTime)
{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