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管脚电平不变化

楼主(2015-09-16):
我用的是PIC18F67K22的单片机,单片机管脚电平不变化!!!
在debug时,观察到程序里的管脚的值是变化的,但是管脚输出的电压一直是低电平,为什么?
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PROTUES仿真试试

网友B:
是否启用该引脚的数字接口功能

楼主:
单片机坏了,我晕!弄了一天,管脚有问题,换了一个单片机就好了!
新单片机怎么管教坏了呢?郁闷!!!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CPU,不清楚怎么用,还赶上一个坏CPU,我忍了!

网友C:
Steven Lau:
Mob: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