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经过整流桥后的负极还会电人吗?

楼主(2015-09-16):
(无正文)

网友A:
单独摸负极不会电人,同时摸正极和负极,会电人,要想电人,就必须形成回路,有电流流过了人体,才会电人

网友B:
非隔离的经整流桥后正负都不能摸,电流回路图自己画,2楼不要误人性命。

网友C:
通俗讲,   电源地分  【热地】 和【冷地】, 楼主说的市电220v整流后为热地。 是会对人体触电危险的。
冷地 是 经过 变压器隔离的地。 对人体没有危险。
市电是 经 220千伏 输电线  到 10千伏的变电站  变为10KV的 配网电线来的。这里就是220KV变10KV的变压器。
220KV 变压器那边是地就是直接接大地的。 而10KV这边的地一般是弱地,就是隔一个电容接地的。 这个电容提供40A左右的电流。
10KV 的交流电再经过 10KV 转0.4KV 的变压器就是我们用户用电电了,AC380V
而10KV 转0.4KV 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地  通常是共用的。也就是接在一起。
但也有分开的。 次级地也是用电容隔开接大地。电容提供的对地电流为40A 左右。

而保护漏电跳闸的差动电流一般是20mA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经整流桥后正负都不能摸,电流回路图自己画,2楼不要误人性命。

你的回答关键时刻能救我一命,谢谢.

网友C:
现在的学校教的东西,连最基本的没有教好! ?

这个应该高中的电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啊!

网友D:
1 电人的 运气好 顶多麻下 心跳加快  运气不好 就挂了
2 隔离与非隔离的定义 是与市电是否隔离 通常是变压器 都是隔离电源
3 隔离电源 超过安全电压 都可以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俗讲,   电源地分  【热地】 和【冷地】, 楼主说的市电220v整流后为热地。 是会对人体触电危险的。
冷 ...

你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A:
回答错误,我收回我二楼的回复,同时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指正。

网友E:
穿个整个人都能绝缘的衣服,单手去摸一点,都不会电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