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中文字库安装

楼主(2015-09-16):
IMX6Q中文字库安装,用cairo库的时候显示中文为小方块,。。。。。大神指教

网友A:
你先参考这个帖子,把字库移植上去试试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312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是我是用overlaysink去显示,不和QT有关,所以说,我没有QT的那个属性设置,设置到我想设置的字体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是我是用overlaysink去显示,不和QT有关,所以说,我没有QT的那个属性设置, ...

哦,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B:
那应该和哪一个相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