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插件和贴片

楼主(2015-09-16):
板子上只有两个连接器是插件的,换成贴片的加工起来会不会更加简单、便宜呢

网友A:
按理来说会少一些加工工序

当然要考虑插件的拔插性与插件的耐高温性能

网友B:
具体器件 具体分析的
1 拔插力
2 拔插次数
3 电压 电流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器件 具体分析的
1 拔插力
2 拔插次数

抛开这些因数来讲,全为贴片就少了一道后焊工序 (波峰焊),贴片费用比较插件成本低

网友D:
要看是哪种连接方式啊。插件也有贴装的。L型的。具体要看你实现的功能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