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运放的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2015-09-16):
学生一个,现在在做压电传感器的信号采集。压电传感器阻抗很大,接放大电路,一为了放大信号,二阻抗匹配。想问集成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到底怎么计算的。如下图,他的输入电阻是R1吗?要是R1的话,那所谓的集成运放输入电阻理想无穷大又是什么意思?是说在应用电路中是R1吗?那要是R1的话,有什么办法能提高输入电阻呢

楼主:
补充:有人说接射极跟随器能提高输入电阻?是把输入电阻提高到运放自己的输入电阻吗

网友A:
高输入阻抗改接+端电路

输入可接-端(如你图),阻抗R1不高
还可接+端,如跟随器,阻抗很大可几十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输入阻抗改接+端电路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不要什么事情都听别人说,自己不会分析吗?

网友C:
楼主所说输入电阻是 1 处输入电阻,“所谓的集成运放输入电阻理想无穷大”是 2 处输入电阻。
不是一回事,万勿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输入电阻是 1 处输入电阻,“所谓的集成运放输入电阻理想无穷大”是 2 处输入电阻。
不是一回事, ...

恩 这个我也理解  但是运放使用时一般都是需要R1的,那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岂不是变小很多,那运放的输入电阻大小的意义在哪呢

网友A:
运放输入电阻意义在此——
手机发个图

网友D:
运放的输入阻抗和运放搭成的电路的输入阻抗,是不同的概念。
同样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还有不同电路形式呢,性能完全不一样。
运放电路,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输入端那个电阻的值,同相的才是很大。
如果同相的输入对地接一个负载,那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也会变小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我也理解  但是运放使用时一般都是需要R1的,那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岂不是变小很多,那运放的输入 ...

见9楼图。
当然,这只是一种电路,还有其它方法充份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