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驱动LCD

楼主(2015-09-16):
(无正文)

楼主:
具体型号,STM32401x等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标明可驱动LCD的MCU可以直接驱动LCD,而没有标明的通过一些其他手段也可以驱动L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标明可驱动LCD的MCU可以直接驱动LCD,而没有标明的通过一些其他手段也可以驱动LCD ...

可以驱动,加一个驱动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驱动,加一个驱动IC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不支持段式LCD,但可以支持TFT屏,要用段式的LCD就只能加驱动芯片间接控制

网友C:
STM8支持段式液晶

网友D:
模拟驱动就好了啊

网友E:
官方的文档不是说,无LCD控制器,但是可以用FMSC+SRAM用DMA提速,达到驱动LCD的目的,而且显示静态图片CPU占用率只有1%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官方的文档不是说,无LCD控制器,但是可以用FMSC+SRAM用DMA提速,达到驱动LCD的目的,而且显示静态图片CPU ...

可以的。但要看具体的lcd,有些不带控制器的lcd要不停刷新,cpu占用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