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5-09-16):
学生一个,最近在做压电传感器的信号采集。压电传感器阻抗很大。有人说需要用电荷放大器放大,电路图如下,请教:下图的电路中C1,C2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A:
若R1=R2,算差分放大器,放大倍数:Rf/R1. C1和C2隔直吧

网友B:
用电荷放大器,就不要说放大倍数,要说电何灵敏度V/C,伏/库仑。

是这样

网友C:
有直流工作点。

谢谢大家!

C1C2通交隔直。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但革職通交,并且構成電容式的分壓,當然必須考慮連結的電阻。#**前天有來逛逛,沒看到您來迎接。# ...

C1C2很大的。

谢谢大家!

本大师是来进行教导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刚来才不大一会儿功力,又被赶走了。也许你俩一齐上阵帮衬就好了

网友F(2015-11-08):
Rf纯粹是为了运放的直流工作点,直流不能开环,应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