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经过格式整流后负极还会电人吗?

楼主(2015-09-16):
220V经过整流桥后的负极还会电人吗?老搞不明白啥叫个隔离和非隔离,是不是只有用到变压器的才叫隔离电源,没用到的就叫非隔离电源,并且会电人.

网友A:
隔离的输入和输出不会形成电流回路,非隔离的输入和输出会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B:
  我感觉是功率问题 ,变压器的原边 功率无线大,因为取得是市电,而变压器的副边 一般都是 多少V,多少A 用个 限定的功率,功率低,电不死人!   对不?  自己理解的!!   因为变压器是磁变电 单位时间转换的电的功率是又限的。

原边就像长江水,副边就像 长江水流入的各种小河流 ,小河淹死人不容易,长江淹死人很快啊

个人观点,不要喷!

网友C:
“是不是只有用到变压器的才叫隔离电源”——差不多吧

网友C:
“我感觉是功率问题 ,变压器的原边 功率无线大”——差了18万多公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功率问题 ,变压器的原边 功率无线大,因为取得是市电,而变压器的副边 一般都是 多少V, ...

电鱼的机器也可以电死人哦

网友D:
电死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大约30mA电流就可以电死人了。所以经过整流桥,再去摸一下,只要有电流通过,照样会电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功率问题 ,变压器的原边 功率无线大,因为取得是市电,而变压器的副边 一般都是 多少V, ...

原边就像长江水,副边就像 长江水流入的各种小河流 ,小河淹死人不容易,长江淹死人很快啊

这种比喻,相当害人。

网友F:
楼主,你知道测电笔吗?电工用的里面有氖泡的那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看泥摸到的是相线还是中线,前者就电着了,后者与人体等电位,电不着.所以直接桥整取电的东东,机壳必须全封闭.不要指望用户摸中线,哈哈

网友B:
我感觉电死人的是能量问题啊!!  足够大的能量才才能电死人啊!   因为变压器都会出现磁饱和啊,所以一定时间通过的能量是一定的,
所以电不死人啊。
比如说 220V  0.5A 的变压器, 原边是220V,副边也是220V,因为副边最大能输出0.5A,所以挨电后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啊,就能脱离带电体了!

网友H:
220V经过整流桥后的负极还会电人吗?
会电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电死人的是能量问题啊!!  足够大的能量才才能电死人啊!   因为变压器都会出现磁饱和啊, ...

姑娘,你感觉〈过〉吗?
你知道变压器标称容量是啥概念?
你知道“磁饱和”可有“防触电”功能?
人人都有像你一样具有“足够摆脱”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泥摸到的是相线还是中线,前者就电着了,后者与人体等电位,电不着.所以直接桥整取电的东东,机壳必须全封闭. ...

老T叔,看我上传的图片这样理解对吗,在正半周期,如图1中电流从火线经负载流到零线,所以模拟地的电位相对于零线即大地的电位高出0.7V,用手触摸不会电人,在负半周期,如图2中电流从零线流入火线,模拟地比火线电位高出0.7V,如果此时在负半周期波峰,火线相对于零线电压为-220V*1.414,模拟地相对于零线的电位应该为 -220V*1.414+0.7V.这个时候用手触摸就会电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电死人的是能量问题啊!!  足够大的能量才才能电死人啊!   因为变压器都会出现磁饱和啊, ...

电人跟电死人是不一样的,

网友I:
14楼分析很仔细,可能比直接模220V交流好受些,但还是危险。同样幅度的直流比交流安全些,脉动直流介于其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姑娘,你感觉〈过〉吗?
你知道变压器标称容量是啥概念?
你知道“磁饱和”可有“防触电”功能?

那你帮忙给我们科普下吧!!!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人跟电死人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能不能帮忙详细的解说下,不同点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T叔,看我上传的图片这样理解对吗,在正半周期,如图1中电流从火线经负载流到零线,所以模拟地的电位相 ...

这个分析的前提是严格按相线,中线位置上电,但做成产品后,一旦用户野狐禅,中线,相线调过来接了,那就是220-0.7v的高压电了.哈哈,你总不能要求用户上电前先用电笔测下哪根是相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分析的前提是严格按相线,中线位置上电,但做成产品后,一旦用户野狐禅,中线,相线调过来接了,那就是220- ...

老T叔,那为什么隔离了就可以了呢? 网上说 副边线圈任一根线不和地相连,那么原边的那条线和地相连了呢! 搞不懂!!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T叔,看我上传的图片这样理解对吗,在正半周期,如图1中电流从火线经负载流到零线,所以模拟地的电位相 ...

现在还有这样的家用电器接法,要没落后了,要没没有学过电工安全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分析的前提是严格按相线,中线位置上电,但做成产品后,一旦用户野狐禅,中线,相线调过来接了,那就是220- ...

老T叔,这样理解对吗

哈哈
全对,不过被电的小人应该画个哭脸,

网友C:
真正的感觉,是触电时那10几、好几十mA工频或零频电流通过身体的颤动,以及后来好几天都胆战的心惊体验,而不是毫无原理正确指导的想相。
变压器额定电流或容量,是指此值以下长时间运行不会损及寿限,并非自行限流输出。更况,即便0.1A也被认做不安全的。
磁饱和,变压器次级从开路到短路的全部条件下,均无饱和可能。何况,即便饱和了,也不存在救命机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现在还有这样的家用电器接法,要没落后了,要没没有学过电工安全规范。 ...

不经隔离的全波整流电源在民用电器中比比皆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老T叔,那为什么隔离了就可以了呢? 网上说 副边线圈任一根线不和地相连,那么原边的那条线和地相连了呢 ...

在隔离糸统,只要你一个点接触,形成不了电流回路,(二点接触,照样要电死人的),非隔离糸统,我们站的大地是天然的一个市电糸统接触点,如果再加一个接触点,必然产生电流回路。有没有能力电死人,有二个必要条件,1,电流能不能通过人体形成回路,2,电流强度多大,(小BIRD双脚站在一个电线上,照样没事,如果二个BIRD各站在二条相线上,没事,如果一KISS,必死)。

说得好,KISS当然危险了哦。带电操作的电工和别人KISS也会死得很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经隔离的全波整流电源在民用电器中比比皆是

是的,除非全封闭的糸统,如电磁炉二线插头。

网友K:
简单的问题,想多了。
有电流流过人体才会触电,初中没有毕业的电工都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经隔离的全波整流电源在民用电器中比比皆是

有变压器隔离,也得看次级电压,安全电压是<36v.工业行灯只允许用36v,用220v属于违规操作.
次级电压太高,也会麻电的拉.

都疯了么,好好的正道不走,要省那几个小钱,首先老板不会给你加薪,出了事故泥得全责兜着.哈哈,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老T叔,那为什么隔离了就可以了呢? 网上说 副边线圈任一根线不和地相连,那么原边的那条线和地相连了呢 ...

一般是机壳,变压器外壳接地,而不是中线接地,那是危险动作,万一电源插座接线不规范,你的设备就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分析的前提是严格按相线,中线位置上电,但做成产品后,一旦用户野狐禅,中线,相线调过来接了,那就是220- ...

老T叔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还有这样的家用电器接法,要没落后了,要没没有学过电工安全规范。 ...

我们经理开发的一款电磁炉就是用的格式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经理开发的一款电磁炉就是用的格式整流.

我们家用过3台电磁灶都是格式正流

网友L:
是不是只有用到变压器的才叫隔离电源,没用到的就叫非隔离电源,

对!
隔离就不电人,非隔离就可能电人,电人要看电流大小,电流小就感觉不到电人了,试电笔的电流就很小,没感觉

网友M:
220经过整流桥是馒头波还是有交流分量的,肯定电死了,但是如果串联一个电容限流可能电不死

网友N:
单纯整流后的正负极都会电人。除非隔离后正负极悬空时,你接触任何一端你不会触电

网友O:
人手摸在上面和电网能构成回路就会电人

网友P:
不能指望摸到等电位不电人啊。。。要做好保护哦

网友Q:
T叔可能不知道。在三相特别不平衡的线路上,零线电压是完全有可能超过36V安全电压的。所以,零线电死人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是的,点到位了。

网友C:
加强绝缘,等电位接地,都是规范的防触电保护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