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继电器预充电路的选择

楼主(2015-09-16):
哪位大神可以给我推荐一下预充电路继电器哪家比较好一点。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是欧姆龙的,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是欧姆龙的,质量还不错

大概通过电流多大?型号可以说下吗?

网友B: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电压 电流来选择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通过电流多大?型号可以说下吗?

我们用的是这个型号,不过跟你的用途不同,你应该选择适合你自己使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是这个型号,不过跟你的用途不同,你应该选择适合你自己使用的型号

你好我用在预冲电路里,想了解下他的标示电压时通过的最大电压吗?

网友C:
你自己的要求是个什么样子的啊。光说个这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要求是个什么样子的啊。光说个这怎么帮你啊。

输入电压200VDC-600VDC,输出380VAC变频器想用继电器做预冲,大概继电器选的话电流电压要求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