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计时器+计数器 方案

楼主(2015-09-16):
现在公司有一个计量方面的项目,要求:对一个脉冲源计数(300个左右脉冲每秒);计数开始时同时开始计时;计时器精度1微秒,8小时误差为十万分之一秒。

问题:计数不是问题,关键是计时

请各位推荐一下系统架构,用单片机能达到上述要求吗,如果可以,请建议一下型号!
是否需要专用计数芯片;
暂时不打算用ARM核,没有接触过ARM核,开发周期估计会很长!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就用stc的51就能解决,定时器中断相应的滞后不一致性用软件修正一下

网友A:
忽然想起用捕捉应该最简单

网友B:
关键是给单片机提供的时钟的精度而不是单片机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时钟的误差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就像单片机作一个时间显示,到后来一天的误差最多1ms 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时钟误差,实际做出来误差在1ms是不行的。
还有千万别加软件补偿,没用,误差很大。

网友D:
LZ没有真正说明误差,说误差1us,是指多少时间内误差1us?误差一般我用ppm表示。
用MCU的定时器做定时,只要支持自动重装的,则累计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主要靠主时钟的精度。
比如我用STC的15系列MCU做LED时钟,使用一个1ppm的有源时钟,年误差不超过30秒。计数器是数字系统,只要时钟准,则定时就准。

网友E:
使用高精度的时钟信号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有真正说明误差,说误差1us,是指多少时间内误差1us?误差一般我用ppm表示。
用MCU的定时器做定时,只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计时器精度1微秒,8小时误差为十万分之一秒
解释一下如下:
精度为1us:就是显示位数为0.000001s
8小时误差为:连续测量晶振八个小时内,每一个小时读一次数,去掉最大和最小值,剩下的六个值取平局值,然后减去nominal值,再除以名义值,结果绝对值不得大于十万分之一,也就是不得大于10ppm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计时器精度1微秒,8小时误差为十万分之一秒
解释一下如下:

那你用5ppm以下的晶体或有源时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