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lex IO是什么?

楼主(2015-09-16):
如图,人机接口中有flex io和LCD,flex io是什么啊?

网友A:
FlexIO可是好东西,可以模拟出很多串行通信协议,例如UART、SPI、I2C等,还可以自定义串行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exIO可是好东西,可以模拟出很多串行通信协议,例如UART、SPI、I2C等,还可以自定义串行协议。 ...

so高端啊

网友B:
2楼回答正确,FlexIO可以模拟多种总线。
官网还有一篇AN,讲如何使用FlexIO模拟I2S总线,楼主可以参考: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B%E4%B8%80%E9%A1%B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回答正确,FlexIO可以模拟多种总线。
官网还有一篇AN,讲如何使用FlexIO莫比I2S总线,楼主可以参考:
ht ...

多谢热情回复

网友B:
不客气,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嗯,满一天后就回来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lexIO可是好东西,可以模拟出很多串行通信协议,例如UART、SPI、I2C等,还可以自定义串行协议。 ...

这个模拟出来的和硬件的比有差别吗?

网友A:
只要能模拟,性能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