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U-boot中输入命令

楼主(2015-09-16):
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Q的板子,按照用户指导书i.MX 6Dual/6Quad SABRE-AI Linux
User's Guide,我已经做到Chapter 9了,我是用SD卡启动板子的。给板子上电,在虚拟机上输入以下命令
但是第三行命令时,命令太长,一行输不完,回车的话就得输入下一条了,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长不长没关系,你接着输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不长没关系,你接着输入就行了......

一行输到末尾时就写不了了,打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行输到末尾时就写不了了,打什么都没反应。

那就不清楚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你串口工具的问题呢......

网友B:
先写到其他地方, 再复制过去: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写到其他地方, 再复制过去

我试过  最后 只能粘贴一行那么长,,剩下的也粘贴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  最后 只能粘贴一行那么长,,剩下的也粘贴不上

那就是你用的终端软件有问题吧,  你用的什么终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用的终端软件有问题吧,  你用的什么终端呢?

我用的是虚拟机的minicom终端,请大神指点迷津,在线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虚拟机的minicom终端,请大神指点迷津,在线等!!!!!!!!

minicom下,ctrl+a 再输入z 再输入w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com下,ctrl+a 再输入z 再输入w

多谢,按照你的方法已经可以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