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么判断具体某一位

楼主(2015-09-16):
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串口接收到一个八位的数据,比如0x0000 1111,八位对应八个LED。。现在想实现的是,当为 0 时LED闪烁,当为 1 时 LED常亮。比如0x1111 1111 就是八个LED全部常亮,0x0000 0000 就是八个LED全部在闪烁。0x0000 1111 就是前四个在闪烁,后四个在常亮。。串口接收到任何一个八位数据,怎么去判断这八位具体的是 0 还是 1 。。我不可能将所有的情况(0x00000000,0x00000001,0x00000010.......)在程序里全部列举出来的呀。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么。求大神。。。

网友A:
楼主刚开始学C语言吧?

提示:使用移位操作和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开始学C语言吧?

提示:使用移位操作和循环。

比如判断第一位。接收到的数据是 00010011  是不是先和01111111相或得到01111111 然后再和11111111相与得到01111111,是这样的么,但是这样得到的结果还是一大串啊。程序里怎么读出这第一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判断第一位。接收到的数据是 00010011  是不是先和01111111相或得到01111111 然后再和11111111相与得 ...

先取具体位,然后再根据位值去控制其他的IO状态。
很简单的一个举例,比如你值是A=00010011(b), 取最高位,可以(A&0x80)这样就可以取到值了,然后判断这个值是0X80还是0X00,再分别控制LED状态。
楼主可以先找点单片机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