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的两种类型,任何网络芯片TX RX都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接吗?

楼主(2015-09-16):
RJ45芯片,一个是HR911105A,还有个是13F-60LDNL,在不同的网络芯片上看到有下面两种接法,是任何网络芯片TX RX都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接吗,只要TX RX对应上就可以?
还是需要网络芯片本身支持一个什么协议之类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补上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A:
你到底问神马问题啊?  看不明白

网友A:
RJ45就一个标准,哪里来X个类型?

你的是两个厂家生产的 高频 驱动隔离(磁环)变压器模块。  引脚和参数,各个厂家可以自己爱咋DIY就咋DIY ,
你根据 名称来接就OK了。名称是绝大情况下都是标准的。 统一的,基本你就接就没神马问题的。

就是个变压器驱动。有神马复杂的啊!

网友B:
只是网口规格不一样而已嘛,看规格书对应接

网友C(2016-06-20):
我是做网络变压器的,可以加我一下

网友D:
这两个网口座是带变压器的
带变压器的可能不同型号的引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