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c8051f020的DS18b20的例程

楼主(2015-09-16):
我用单片机的是C8015F020,调DS18b20温度传感器,然后1602显示,1602显示可以用。现在问题是只显
示5.9c,感觉18b20根本没起到作用,因为查看寄存器取回来的数值就没有变化,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网上程序大把的,移植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调试,进入调试逐步分析18B20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调试,进入调试逐步分析18B20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例程我找到了,但是移植不成功,帮忙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5933588

网友C:
18B20对时序要求相对严格,与晶振频率有关,建议参考《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的18B20章节详细介绍。那里1个例子是1602液晶显示,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机显示,批量产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