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W78E052D用什么烧录器烧写hex文件?

楼主(2015-09-16):
W78E052D用什么烧录器烧写hex文件?
之前使用润飞RF910烧录程序,现在在板卡上怎么烧录?STC-ISP编程器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用ISP-ICP Programmer烧录,但是新唐出厂是没有ISP引导码,需要先用ICP的形式将引导码烧录;也可以烧录引导码的时候同时烧录应用程序,勾选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你跟新塘电话咨询一下啊。

网友C:
目前芯唐出厂的W78E052D已在LDROM区域内嵌ISP引导代码。如果芯片在上板子前没有在RF910上执行过烧录程序,擦除了ISP引导代码,可以直接进行ISP编程。如果有RS232接口,仅需要串口连接。或者可以通过芯唐的ISP-ICP编程器进行ISP编程。
如果芯片已执行过擦除动作,可通过RF910重新写入ISP引导代码,代码及上述工具安装包由新唐官网下载,搜索W78E052D并在“资源”页内下载 Nuvoton 8051 ISP-ICP Programmer v7.15

网友:
厂商应该提供了专门的烧录工具的,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SP-ICP Programmer烧录,但是新唐出厂是没有ISP引导码,需要先用ICP的形式将引导码烧录;也可以烧录 ...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谢谢

网友E(2015-10-31):
引用 网友C:
目前芯唐出厂的W78E052D已在LDROM区域内嵌ISP引导代码。如果芯片在上板子前没有在RF910上执行过烧录程序, ...

现在的电脑都没有串口了,那要用USB来模拟,还要做个电路吗?

那要怎麼做?

网友C:
最简便的办法是弄个USB转串口的小板子,淘宝上10块钱就有。还能顺便将来测试串口用。

网友F:
可以用ISP-ICP Programmer烧录,我用的挺方便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G(点评):
用232接串口P3.0和P3.1,其它的要操作什么吗?都一直芯片未准备

楼主:
@奥德赛   @lcwang0
兄弟,请问你是用RS232串口烧录的吗?
我先用RF910编程器烧录程序后,再用RS232串口烧写,可是总是提示复位Chip,最后Fail,Chip not ready!
不知道为何?
烦请兄弟帮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奥德赛   @lcwang0
兄弟,请问你是用RS232串口烧录的吗?
我先用RF910编程器烧录程序后,再用RS232串口烧 ...

因為W78E052 需要在配置位CONFIG 的 bit2 第二位選擇由 LDROM启动,同时用RF编程器烧程序的时候,在LDROM 区域内导入boot load的代码。缺少任何一个,都会造成ISP boot失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W78E052 需要在配置位CONFIG 的 bit2 第二位選擇由 LDROM启动,同时用RF编程器烧程序的时候,在LDROM ...

      谢谢您的答复!
      我是在官网上下载的Nuvoton ISP-ICP Utility v7.15软件,RS232串口烧写单片机的,但是烧录软件上CONFIG不可选。请问是否用这个烧录软件?
      boot load引导代码不知怎么写,是否有相关资料参考?

网友C:
如果是用ISP软件,CONFIG就不能修改了,只能执行更行APROM的动作,W78E052D出厂LDROM 的boot load就烧在芯片里面,CONFIG也配置为从LDROM启动。
如果用RF编程器烧芯片,LDROM里面导入Nuvoton ISP-ICP Utility v7.15软件包里的(3) Nuvoton Standard ISP Code文件夹内ISP_Code_W78E052D_v4.00.bin引导代码

网友E:
刚刚才看到..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W78E052

http://taiwan.tmall.com/item/42531783595.htm?spm=a220o.1000855.w4004-7369745427.6.2kdc0q&id=42531783595&abbucket=_AB-M129_B6&acm=03130.1003.1.411211&aldid=kmfaoUhH&abtest=_AB-LR129-PV129_1979&scm=1003.1.03130.13_42531783595_411211&pos=3

型号:NWR-005
产品简介:
Nuvoton NWR-005 是一款基于 ICP (In-Circuit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LPC 芯片, 如 N79E81x /N79E82x/N79E715/W79E2051/4051 系列產品。ISP (In-System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Standard 芯片, 如  W78E052 /054/058/516, N78E366/517/059/055 系列產品。
NWR-005 是一个全功能型编程器 (Programmer),带有在线编程与脱机编程功能。具备一个 USB 端口链接至计算机主机,一组状态指示灯 (Status LED),一个脱机编程按钮 (Offline Programming Button),一个ICP端口链接目标芯片进行调试与编程,经由发展软件可设置软件系列号和烧写次数,可达到保密和管控生产。 灵巧的NWR-005,方便客户开发实验、批量生产和售后现场更新韧体服务。

网友H:
可以用ISP-ICP Programmer烧录,需要先用ICP的形式将引导码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ISP软件,CONFIG就不能修改了,只能执行更行APROM的动作,W78E052D出厂LDROM 的boot load就烧在芯 ...

多谢兄弟热情回答!
今天调试了一天,对于出厂单片机用ISP软件串口烧写没问题,可以说明出厂就有boot load。而使用RF-910编程器烧入主程序或者引导程序后,单片机能正常运行;但是用ISP软件RS232串口再烧录程序确始终还是Chip not ready!
RF编程器读烧写的LDROM区引导程序正常,可读出厂未烧过程序的单片机确都是FF。RF编程器和RS232串口烧录始终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还有一件事特别奇怪,我这板卡改版,将直插的W78E052DDG换为贴片QFP封装的W78E052DFG单片机,烧程序后单片机能运行起来,可却板卡确一直运行不正常。 用转换座将贴片QFP44转为DIP40插到旧版上运行也不正常,现在只是单片机的封装不同,按理说应该运行没问题的?
      一直没找到具体原因,还烦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才看到..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W78E052

http://taiwan.tmall.com/item/42531783595.htm?spm=a220o. ...

谢谢提供参考的新唐烧写器,现在暂时没有购买这个,想通过RS232串口烧写更方便一些。
多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参考的新唐烧写器,现在暂时没有购买这个,想通过RS232串口烧写更方便一些。
多谢指点! ...

原厂有**可以直接RS-232,你有找到吗?

在Nuvoton_8051_ISP-ICP_Programmer_v7.15内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厂有**可以直接RS-232,你有找到吗?

在Nuvoton_8051_ISP-ICP_Programmer_v7.15内有**. ...

      这个找到了,是按里面的串口烧写方法,外接RS232串口来烧写的。
      原厂芯片是可以串口烧写,但是经过RF-910编程器烧写程序后就无法用RS232串口烧写了。我这可以用RF编程器读出用它烧写的地址内容,可是原厂或串口烧写的地址内容确始终是FF,不清楚什么原因读不出。
      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热情回答!
今天调试了一天,对于出厂单片机用ISP软件串口烧写没问题,可以说明出厂就有boot loa ...

但是用ISP软件RS232串口再烧录程序确始终还是Chip not ready!
--> 用RS232的ISP 要选ISP by COM port 模式,而且在连线过程中,要让芯片复位一下,或者直接上下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用ISP软件RS232串口再烧录程序确始终还是Chip not ready!
--> 用RS232的ISP 要选ISP by COM port 模 ...

是这样做的,RF编程器烧写过的单片机用RS串口始终烧写不了,只将bootloader程序烧入LDROM区003800H地址也还是没用,找不出问题点?
另外,RF-910编程器读写原厂芯片或串口烧写后芯片ROM地址,内容全都是FF,这里也有些奇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找到了,是按里面的串口烧写方法,外接RS232串口来烧写的。
      原厂芯片是可以串口烧写,但 ...

用原厂的程式,再用原厂的串口烧写电路,把他清空..再重烧一次可以吗?

怕你写进防烧写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做的,RF编程器烧写过的单片机用RS串口始终烧写不了,只将bootloader程序烧入LDROM区003800H地址也 ...

是这样做的,RF编程器烧写过的单片机用RS串口始终烧写不了,只将bootloader程序烧入LDROM区003800H地址也还是没用,
-> config第2位是否配置為从LDROM启动?

另外,RF-910编程器读写原厂芯片或串口烧写后芯片ROM地址,内容全都是FF,这里也有些奇怪?
-> CONFIG是否配置为加密?

网友I:
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J(2017-04-12):
最后用的哪个工具烧录的?

网友K(2018-03-19):
引用 网友E:
刚刚才看到..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W78E052

http://taiwan.tmall.com/item/42531783595.htm?spm=a220o. ...

多谢,终于找到这个工具了。

网友L(2019-08-23):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用的NWR-005 下载W78e052d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通过ISP直接下载,提示response error (但是资料上说w78e052d出厂都已经有ISP引导码)
     我测试了双列直插式w78e052ddg可以用过ISP 可以直接下载,说明出厂就有ISP引导码
2、如果出厂没有ISP 引导码,可以在官方下载到,是不是用过ICP下载ISP的引导码?ICP里面没有可选的W78e052型号
哪位大咖知道原因,望解答一下

网友M(2019-10-16):
这个是标准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