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对电容隔直流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5-09-16):
关于电容隔值的疑问
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的正弦信号,峰峰值10V,直流电压5V,信号发生器输出直接接电容,用示波器直接测量令一端的信号,我手里有电容和金属薄膜电容,我预期的结果是因为示波器有10M的输入阻抗,所以输出时应该有一个直流电压,电解电容的漏电流较大,所以电解电容的输出直流电压应该会比薄膜电容的大
但结果很奇怪,薄膜电容和电解电容的输出瞬间都有5V的偏执,但是慢慢的直流电压逐渐降低到0V,薄膜电容大概在5s钟就降到0V,电解电容大概在几十秒降低到0V,最终二者的输出都没有直流电平,请问这是为什么?
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几十uF,薄膜电容是1uF
最终加直流电压测试了一下漏电流和电压,发现漏电流大概在0.08uA左右,在低压和常温下铝电解远没有达到uA的漏电流
感性maychang和Lgz2006等朋友的耐心指点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几十uF,薄膜电容是1uF

“为什么”的答案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几十uF,薄膜电容是1uF

“为什么”的答案就在于此。

我也想到过可能是这个原因,能解释下吗?
示波器可是10M的输入阻抗啊,为什么一点直流量都没有呢,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可是很大啊?

网友B:
选择“直流”档位

你的电介太好了

网友C:
电容的作用就是隔直通交的作用,就算漏电流再大也不可能让直流电压直接过去,况且你接的是示波器。

网友D:
这可以等效为一阶的RC高通滤波器,C为1UF或几十UF,R为10M,输出之时起,相当于有个直流的阶跃信号,你可以算下暂态响应是怎么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以等效为一阶的RC高通滤波器,C为1UF或几十UF,R为10M,输出之时起,相当于有个直流的阶跃信号,你可以 ...

稳定状态下为什么电解电容也没有直流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定状态下为什么电解电容也没有直流量呢?

电介电容的漏电流是个变量跟加的电压有关糸,非线性因素,因是低压的关糸吧,涉及到电化学转化的关糸,不能相如为一个纯电阻,在低电压时,其漏电阻远远大于10M,你可以用高分示波器档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貌似示波器放到交流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直流”档位

确认是直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介电容的漏电流是个变量跟加的电压有关糸,非线性因素,因是低压的关糸吧,涉及到电化学转化的关糸,不 ...

电解电容能达到上百M?
应该是你说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示波器放到交流档了。

确认是直流档

网友D:
确认下探头的参数,我实验的结果跟你的不一样 。

楼主:
你的结果是什么?有直流电压吗?

网友D:
有的
输进5V,示波器是4。24V,我是用470UF/25v电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
输进5V,示波器是4。24V,我是用470UF/25v电容测试。

你时间长一点看看,看看直流电平是不是慢慢回落到0V

网友B:
铝电解漏电流当以微安计,钽电解虽可以小一两个数量级,但仍在10M电阻上产生足以观察得到的电压

当出现有悖常识及原理情形时,只要全力从自身查找,总会有结果的!

实验电路有误,方法不当,仪器有损,数据处理不正确,观察、描述有问题,等等,在这里遇到的乌龙事件有100例也不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过可能是这个原因,能解释下吗?
示波器可是10M的输入阻抗啊,为什么一点直流量都没有呢,电解电 ...

一个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放到“交流”输入,另一个可能是你的电解电容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电解漏电流当以微安计,钽电解虽可以小一两个数量级,但仍在10M电阻上产生足以观察得到的电压

当出现有 ...

实在没发现
你有空可以试试,非常容易的一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放到“交流”输入,另一个可能是你的电解电容质量很好。 ...

确认是直流档
那质量也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没发现
你有空可以试试,非常容易的一个测试

这还要试?
你什么电解不漏电?
你什么仪器测不出直流电压?
欧母定律失效了?

有神在?

网友B:
不排除楼主仪器量程太大,加之观察力弱,不能分辨零点一伏显示
很好验证:取任一数字表,选直流200mV档,以同样电路替代示波器;
然后仅将电容倒向再测。分别记录数据,再作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试?
你什么电解不漏电?
你什么仪器测不出直流电压?

有道理

网友F:
电容有个充放电过程的,就是瞬态响应。就跟老的音响里刚开机扑的一声响一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楼主仪器量程太大,加之观察力弱,不能分辨零点一伏显示
很好验证:取任一数字表,选直流200mV档,以 ...

我测量了一下,和你说的基本吻合,铝电解在低压常温下的漏电流的确很小,远达不到uA级别
加18V的电压,耐压值50V 6.8uF的电容
用FLUKE289测的,漏电流用uA档,大概在0.08uA
                         电压用mV档,10M的输入阻抗,大概在200mV吧
                         电压值和电流值都稍有跳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和你说的基本吻合,铝电解在低压常温下的漏电流的确很小,远达不到uA级别
加18V的电压,耐 ...

这就好
回头把17楼认真看两遍,细致领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