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6】IGBT驱动调试时容易出现误保护怎么办

楼主(2015-09-16):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IGBT驱动调试时容易出现误保护怎么办?

网友A:
1 模拟时所加入的驱动要保持一定的纯净度;
2  对于IGBT驱动最好采用光电隔离法,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楼主:
【参考答案】原因:驱动器易保护的原因一般为短路保护抑制时间过短和控制信号受到干扰。解答:一般就是调大故障保护抑制时间和控制信号干扰。控制信号受干扰需要优化布板走线解决。
金升阳的短路保护抑制时间(盲区时间)有专门的调节脚。为了防止误保护,一般先将抑制时间调大,即使用10nF 电容使电路正常工作后再考虑减小。

楼主:
这题比较难?回答的人好少。

网友B: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模拟时所加入的驱动要保持一定的纯净度;
2  对于IGBT驱动最好采用光电隔离法,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

发打赏奖,鼓励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打赏奖,鼓励下。

谢谢啦,期待更多活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