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两个板子间DMA传输问题及心得

楼主(2015-09-16):
1:平台,两块STM32F103电路板(假设两个板子分别叫A板和B板)
2:目的,数据传输
3:数据量,512byte
4:介质:A板串口2,B板串口2
5:方向,A板---->B板 (左到右)
6:波特率,921600bps
7:备注,A板外挂SRAM(IS61LV51216),将A板的外挂SRAM数据发送给B板
第一种方法:A板查询发送,B板中断接收
以下代码是A板发送程序:
WRITE_READ_ADDR=0x0;
FSMC_SRAM_ReadBuffer(TxBuffer, WRITE_READ_ADDR, 512);
for(i=0;i<512;i++)
{
        USART2_SD_Data(TxBuffer[i]>>8);//高字节
        USART2_SD_Data(TxBuffer[i]);//低字节
}

以下代码是B板中断接收程序: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U2_Buffer_A[U2_RxCounter++]=USART_ReceiveData(USART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存
        if( 512==U2_RxCounter )
        {
            USART2_Rx_Over_Flag_A = 1;
            U2_RxCounter = 0;
        }
    }
}

总结:第一种方法能够正常接收数据
第二种方法:A板采用DMA串口发送数据,B板采用DMA串口接收数据(由于A板发送的数据总是以512byte,所以B板DMA配置接收数据量为512,并且开启DMA传输中断,当接收到512byte后会触发DMA中断程序)
以下是A板发送程序:
  1. WRITE_READ_ADDR=0;
  2. DMA_Configuretion(DMA1_Channel7,(u32)&USART2->DR,((uint32_t)(0x68000000+WRITE_READ_ADDR)),512);
  3.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4. DMA_Enable(DMA1_Channel7);

以下是B板接收中断程序:
voi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6))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6);
        USART2_Rx_Over_Flag_A=1;
    }
}

总结:第二种方法B板能够准确接收到512byte数据
第三种方法:A板DMA发送,B板串口中断接收(代码就不需要贴出来了,参考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
试验结果:B板不能正常接收512byte数据
验证A板准确发送完512byte数据(为了方便验证数据,特别在A板上提前在相应的外接SRAM地址写入测试数据):
a:使用逻辑仪检测(确实发送了512byte数据)
b:使用PC端的串口助手(串口助手确实接收到了512byte数据)
B板接收数据问题:
接收总数据量总是少两位,而且是少前两位(通过JTAG打断点跟踪查看接收数组),例如A板发送数据从0~511,B板接收到的数据2~511
ps:当波特率为921600bps,接收1byte数据所需时间为10us,B板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所需时间2us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们,怎么解释第三种方案接收数据不正常原因?有什么改进方法没有?

网友A:
一个DMA发送,一个中断接收,还这么高的波特率,接收中断处理不过来了;

改低测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DMA发送,一个中断接收,还这么高的波特率,接收中断处理不过来了;

改低测试就明白了 ...

经过我的测试:256000bps以下B板能够正常接收到数据,4608000bps就不成功了
我有个疑问:921600bps,中断处理函数只需要2us时间啊,1byte数据也就10us,难道2us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DMA发送,一个中断接收,还这么高的波特率,接收中断处理不过来了;

改低测试就明白了 ...

你说接收中断处理不过来,可是我收到的第3~512个数据都是正确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DMA发送 中断接收没有问题,是我的测试程序中存在一定问题导致接收前两个字节有错误

网友B:
是我的测试程序中存在一定问题导致接收前两个字节有错误

是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2015-10-29):
是我其他调用程序有问题,修改调用函数后正常了,可以串口DMA,波特率使用921600bps,没有丢包现象也没有错误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