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音频放大器烧毁问题

楼主(2015-09-16):
最近使用了一款桥接音频放大器GA8002B芯片,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感觉输出端驱动喇叭的声音太小,所以把反馈电阻Rf的阻值由20K改成了100K,Ri不变(芯片资料里面给的Rf为20K,Ri为20K),但是发现这样做修改后GA8002B的芯片很容易损坏,这个芯片的放大倍数Au=2Rf/Ri,难道是因为Rf的值太大导致放大倍数太大而把芯片烧坏了么?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放大倍数是有限制的,一般都在100倍左右的。

网友A:
所以可以考虑采用多级放大的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可以考虑采用多级放大的方案的。

昨天又看了一下芯片资料,对于4Ω喇叭的功耗VS功率曲线是指数型的,功率变大的时候会导致芯片功耗变大,导致芯片发热严重,会烧毁芯片。我估计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芯片损坏的。

网友B:
应该是功率过大了.

网友C:
可能是功率太大了芯片受不了,用多级放大吧

网友D:
功率变大的时候会导致芯片功耗变大,导致芯片发热严重,会烧毁芯片

换功放芯片,或者多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