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TIM2 输入捕捉功能

楼主(2015-09-16):
使用STM8S103 TIM2 输入捕捉功能时发现 捕捉的数值不对

TIM2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2(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 0xFFFF);
TIM2_ICInit(TIM2_CHANNEL_2, TIM2_ICPOLARITY_RISING, TIM2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PSC_DIV1, 0x01);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CC2, ENABLE);

TIM2_Cmd(ENABLE);

}
中断程序
INTERRUPT_HANDLER(TIM2_CAP_COM_IRQHandler, 14)
{
   GPIO_WriteReverse(GPIOC, GPIO_PIN_3);

   TIM2_SetCounter(0x0000);

   buf0_l = TIM2_GetCapture2();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2);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CC2);
}
TMR时钟1us,上升沿捕捉,上升沿之间4ms。  可以正常进入捕捉中断(4ms)但buf0_l里面值一直不对,值在0XF37C左右。请教做过的兄弟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那你换算下,差多少;
找下规律看看,是不是和时钟的分频系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算下,差多少;
找下规律看看,是不是和时钟的分频系数有关;

没有规律,TMR时钟1Mhz ,4ms应该计数4000,实际计数是62332。

楼主:
发现改变预装载的值为60000,就可以抓到正确的值。还没发现有什么联系。

楼主:
没有人用过捕捉功能吗?:)

网友B:
捕捉功能很少用的,这个一半应用不会使用。

网友C:
TIM2_ICInit(TIM2_CHANNEL_2, TIM2_ICPOLARITY_RISING, TIM2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PSC_DIV1, 0x01);
设置对了吗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TIM2_ch2   上升沿触发  1分频 2个事件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