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对模拟量输入采集电路不理解,求...

楼主(2015-09-16):
大家好,这是一个模拟量采集电路,请问图中C1和C2的作用是什么?该怎么选取C1和C2的值,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滤除预期杂波,按wo=1/RC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除预期杂波,按wo=1/RC设计

谢谢
负反馈并联那个电容是干嘛的,怎么计算?
关键是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B:
三个RC都是一阶低通

网友C:
C1C2容量10pF,没多大用。
R623和C3才有用。

网友A:
才看见3个啊!
这需要大体分分类了,头一个滤尖脉冲杂波,中间的稳定运放状态,

网友A:
最后一个平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C2容量10pF,没多大用。
R623和C3才有用。

能说点理论吗?
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是干嘛的?是补偿输入RC的电容还是防止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平滑作用

能说点理论吗?
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是干嘛的?是补偿输入RC的电容还是防止震荡的?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点理论吗?
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是干嘛的?是补偿输入RC的电容还是防止震荡的? ...

6楼说得还不够清楚?

网友A:
防止运放在高频段震盪

摆渡到此一阅
http://bbs.**/thread-345493-1-1.html

艹,复制过来得了
——楼 chunyang 只看他

网友(2012-08-27):
这个叫作消振电容,容量会比较小,通过提供一个高频交流负反馈通道来降低系统的高频增益,从而避免了发生高频振荡的可能。——

楼主(2015-09-16):
引用 网友C:
6楼说得还不够清楚?

是我基础太差了,我知道这叫超前相位补偿,但是这个10p的值是怎么来的?还请麻烦多说说,或者去看看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运放在高频段震盪

摆渡到此一阅

是我基础太差了,我知道这叫超前相位补偿,但是这个10p的值是怎么来的?还请麻烦多说说,或者去看看什么书?

找个仿真软件看频响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运放在高频段震盪

摆渡到此一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运放在高频段震盪

摆渡到此一阅

道理我懂,我也知道这叫超前补偿
我是说这个值怎么来的
就像他说的容量比较小是多小?还是不能定量嘛

网友A:
在选择运放带宽后,出于单纯稳定之目的,wf=1/RfCf常以不压缩信号频带为值

网友D:
C1与R1组成低通滤波,实际比后面C3与R623组成的低通滤波要好,可以根据信号频率调大C1的值,这个是可以计算的,就是F=1/2*π*R*C
C2,在这里是主要是做相位补偿的,这个值就很不好计算了,一般就是取10pF~几百pF,算是经验值吧
C3就是与R623组成无源低通滤波了,计算公式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C2容量10pF,没多大用。
R623和C3才有用。

是不是这样
反馈电阻R2和运放9脚对地的电容(包括运放的输入电容和分布电容)形成RC,相位产生滞后,在某一频率下容易产生振荡,所以要加反馈电容进行相位调整,由于运放的输入电容一般就几个pF,再加上分布电容可能也就是几个pF,所以反馈电容才选的1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运放带宽后,出于单纯稳定之目的,wf=1/RfCf常以不压缩信号频带为值

是不是这样
反馈电阻R2和运放9脚对地的电容(包括运放的输入电容和分布电容)形成RC,相位产生滞后,在某一频率下容易产生振荡,所以要加反馈电容进行相位调整,由于运放的输入电容一般就几个pF,再加上分布电容可能也就是几个pF,所以反馈电容才选的10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
反馈电阻R2和运放9脚对地的电容(包括运放的输入电容和分布电容)形成RC,相位产生滞后,在某 ...

主要考虑降低高频闭环增益

至于移相,你说的RC可能也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降低高频闭环增益

至于移相,你说的RC可能也参与了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一个啥意思?
你的RC自己不可能震,何况还不能确定它作用是否重要。
我说RfC令高频增益下降一倍强,是主流意识作主导因素

网友E:
都是滤波用的。可要可不要,要看输入信号的质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啥意思?
你的RC自己不可能震,何况还不能确定它作用是否重要。
我说RfC令高频增益下降一倍强,是主流 ...

我说的RC是指和反馈电阻Rf和运放的输入电容或分布电容组成的RC,没有相位延迟哪里来的振荡呢?
加反馈C后相当于高频反馈阻抗变小,我没说你说的不对啊,
我说的是这个反馈C是指防止振荡啊不是滤波

一体二面说法,降低高频增益,就是滤波,为了什么,防止自激。降低到多少呢?以不起振为佳。这就是靠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滤波用的。可要可不要,要看输入信号的质量有关。

恩,同相端和输出端的RC肯定是滤波的
是想定量的讨论下取值的问题
尤其是反馈电容的取值,主要是为了补偿反向端输入电容的相位影响吧,所以取值比较小pF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求指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同相端和输出端的RC肯定是滤波的
是想定量的讨论下取值的问题
尤其是反馈电容的取值,主要是为了补偿 ...

正解。给个22pF就可以了。

网友F:
C1滤波 C2稳定反馈 C3稳定输出。

网友G:
那两10P 的电容是来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两10P 的电容是来搞笑的!

这是老外设计的电路,应该不是搞笑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负反馈并联那个电容是干嘛的,怎么计算?
关键是值怎么计算呢?

这个电路的反馈类型时电压串联负反馈,反馈回路并联的那个电容C2应该也时一个滤波电容,优先滤掉高频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老外设计的电路,应该不是搞笑的

老外就不能玩些幽默?看看最近的大众柴油车的排放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外就不能玩些幽默?看看最近的大众柴油车的排放门吧

你太自信了
用脑子想想这是一回事不

网友I:
C1和R1组成低通滤波器,但C1选择太小,滤波效果不明显,C2的作用是相位补偿,防止自激震荡。R623和C3构成低通滤波器,R623有10K了,所以要注意下一级的输入电阻。
电路没设计好,1、R1、R2、R3电阻选得太大了,电阻热噪声会很大,选择几K就合适了。2、运放没选好,最大2.5mV的失调电压,不适合小信号模拟量的处理,当然你这个电路可能不是模拟小信号。3、R1约为R2//R3的值,设计者有平衡偏置电流的意图,但是这个运放是CMOS结构的,偏置电流可能不是一个方向,所以有时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鉴于R1和C1滤波,R1不可少,但是R1还是尽量小点,电容C1可以大点。4、输入都5.67V了,为毛还5V单电源供电?

网友J:
R1,R2,R3的阻值怎么那么怪的取值

网友K:
对C1的值,首先考量信号有效带宽是多少,带外要哀减到多少DB,糸统响应时间,C2主要作相位补偿用,稳定反馈糸统,从大的电容(0.1UF级)试,如能稳定,降2倍,再试,直到试出最小稳定电容多少不自振,或者凭经验。如果能试出相位裕度在45--60度之间,是最好。又快又稳定。

楼主(2015-10-16):
引用 网友I:
C1和R1组成低通滤波器,但C1选择太小,滤波效果不明显,C2的作用是相位补偿,防止自激震荡。R623和C3构成低 ...

很好

网友I:
TP607那里5.67V什么意思?

网友L(2018-12-25):
这个电路的前后端是什么?信号的频率特性?外部条件和最终需求是什么?离开这些去谈电容作用毫无意义!

网友L:
根据本人经验,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电路。就是说它的“出身”有问题。

不完整,后面应该还有一节运放用于调零

网友M:
C1是滤波C2应该是相位调整

网友N(2019-03-01):
引用 网友K:
对C1的值,首先考量信号有效带宽是多少,带外要哀减到多少DB,糸统响应时间,C2主要作相位补偿用,稳定反馈 ...

"如果能试出相位裕度在45--60度之间,是最好。又快又稳定。"...为什么是45-60度最好,而不是接近90度最好呢?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如果能试出相位裕度在45--60度之间,是最好。又快又稳定。"...为什么是45-60度最好,而不是接近90度最好 ...

此时的阻尼糸数为0.707附近,无振玲无超调。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如果能试出相位裕度在45--60度之间,是最好。又快又稳定。"...为什么是45-60度最好,而不是接近90度最好 ...

在超调,振伶,调节时间这三个参数中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