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并口总线能挂几片CPLD??

楼主(2015-09-16):
我之前用AVR单片机外挂1片CPLD没问题,现在想外挂3到4片CPLD,不知道会不会有驱动不够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A:
不会有问题

楼主:
要不要加上拉什么的

网友A:
不用
AVR是推挽输出

网友B:
没问题,CPLD是CMOS工艺,即使MCU的IO是弱上拉型输出也足以驱动。

网友C:
MCU的Io管脚驱动能力没啥问题,但要注意MCU芯片总的输入电流不要过大。

楼主:
灌电流可以达到3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