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多次reboot后IMX6无法启动,求教!!

楼主(2015-09-16):
小弟遇到个问题,用IMX6官方的开发板,在多次reboot(50次)后,就会出现一两次无法启动(其他时候正常),此时串口无输出,网口也连不进去,ping不通,求教!!
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自己顶一个,等大神回复!

网友A:
官方的板子居然有这种bug,更值得顶起来的是居然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板子居然有这种bug,更值得顶起来的是居然被你发现了......

是啊,很蛋疼!!不是常遇到,但就是reboot数十次就遇到一次,然后永远起不来。求赐教!!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复位按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复位按键的原因

复位按键那里没问题的,参考官方设计。倒是reboot不成功后,按下复位键就可以起来了,否则除了断电,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C:
我记得fae告诉我说,好像是时钟的问题。你找下官网上的勘误的**;P154页附近

imx6 勘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fae告诉我说,好像是时钟的问题。你找下官网上的勘误的**;P154页附近 ...

非常感激您!我先看看文档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我这里也帮你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我这里也帮你确认一下。

使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SPF-27516,电源部分、晶振部分严格参考官方原理图,这部分基本没改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SPF-27516,电源部分、晶振部分严格参考官方原理图,这部分基本没改动过 ...

你这里是参考官网开发板自己做的板子,reboot不成功后,按下复位键就可以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是参考官网开发板自己做的板子,reboot不成功后,按下复位键就可以起来了? ...

是的,只要按复位,百分百可以起来!!所以后期无论如何,也要加硬件看门狗

楼主(2015-10-28):
还是没解决问题,自己顶一个!

楼主:
有高手说是PFD问题,但具体如何配置,木有说明!求解决过该问题的大神赐教

网友E:
这一批板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F:
软件的某个地方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批板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并非每一块都有,大概有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的某个地方跑飞了?

不太像,因为内核都还没起来,准确说,内核都起不来

网友G:
这个是芯片的BUG,看看勘误手册吧,有说明的,AC版本的有问题,目前基本都是AD的了,内部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