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PMIC电压输出有问题!!求指教!!急!

楼主(2015-09-16):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IMX6中的PMIC电压输出不正常,VGEN4_VOL输出居然是2.9V(理论上是1.8V),其他电压输出是正常的!并且整个系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就不知为何电压不对!!
PMIC型号是:MMPF0100F0AEP;没有对该芯片任何改动,理论上不应该输出那样的电压才对!!
求解!求赐教!

网友A:
驱动里面有对输出电压的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里面有对输出电压的控制吧......

驱动是可以控制输出电压,但是MMPF0100F0AEP这个型号默认就是能输出1.8V,为何要改驱动?何况我查看了驱动,里边就已经写着输出1.8V,就不知为何到了MMPF0100F0AEP就是2.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可以控制输出电压,但是MMPF0100F0AEP这个型号默认就是能输出1.8V,为何要改驱动?何况我查看了驱 ...

裸板上电测量,也是这种情况吗?
1.量错管脚了。
2.此路电源可能通过某个电阻或者短路连接到其他电源上了。
3.芯片是坏的或者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板上电测量,也是这种情况吗?
1.量错管脚了。
2.此路电源可能通过某个电阻或者短路连接到其他电源上了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如下:
1.量错管脚了。(我量外面的去耦电容,量了好一次了,而且前几个月就发现问题了,确保没有量错)
2.此路电源可能通过某个电阻或者短路连接到其他电源上了。(这个可能性我也想过,但仔细检查后确保没有)
3.芯片是坏的或者假的(芯片分几批买,不同供应商买,型号也不太一样(MMPF0100F0EP,MMPF0100F0AEP),但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故芯片假的概率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如下:
1.量错管脚了。(我量外面的去耦电容,量了好一次了,而且前几个月就发现问题 ...

1.不同批次的芯片是所有的都出现这种情况吗?你测量电压的时候是裸板测量的还是已经跑了系统的?建议裸板测量电压输出,贴片厂刚回来的板子不烧写程序直接上电进行测量。
2.你测量管脚对应的去耦电容,有没有可能PCB上电容的标号跟其他的电容标号互换了?造成你测量的去耦电容是其他电源管脚的,最好对一下PCB走线。其实可以用细点的表笔直接量芯片的第28管脚。
3.如果裸板测量都一样的情况,PCB走线及你测量的管脚都对,还是考虑硬件原理或者PCB上有问题了,另外你那个电源输出给其他电路供电了吗,还是你没使用,只有一个去耦电容?
4.VGEN4的对应电源VIN2输入是多少?这个电源输入最大应该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同批次的芯片是所有的都出现这种情况吗?你测量电压的时候是裸板测量的还是已经跑了系统的?建议裸板 ...

非常感激您,按照您的方式,已经定位到问题了:
1.不同批次的芯片是所有的都出现这种情况吗?(裸板测试了仍是2.9)
2.你测量管脚对应的去耦电容(对着PCB测的,没错)
3.如果裸板测量都一样的情况(我把所有用到VGEN4的地方全去掉,只剩去耦电容,发现终于出现1.8V了。后来发现只要VGEN4一接到NVCC_CSI这里,就马上变成2.9V,而NVCC_CSI与VGEN4中间有一个0R电阻,去掉电阻后,电阻一边是1.8V,一边是3.0V,所以接上电阻后就变成2.9V)
终于找到问题,现在开始找,为何NVCC_CSI会有3V输出,那里不是电源输入吗??为何变成输出
(我是参考SPF-27516电源部分基本没动过)
4.VGEN4的对应电源VIN2输入是多少?这个电源输入最大应该是3.6V。(VIN2输入是GEN_3V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您,按照您的方式,已经定位到问题了:
1.不同批次的芯片是所有的都出现这种情况吗?(裸板测试 ...

NVCC_CSI是输入,出现3V的电压可能是原理图有问题,或者PCB画错了,还有就是PCB板做的有问题短路了。不知道你板子是默认启动顺序还是OTP启动,默认启动的话PMIC倒是有两路输出可以产生3.0V一是VSNVS,另一个就是SW2_VOLT,查一下这两个PCB的电源网络,看看是不是连到NVCC_CSI上了。或者你顺着NVCC_CSI网络找,看看PCB上哪些跟这个网络连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CC_CSI是输入,出现3V的电压可能是原理图有问题,或者PCB画错了,还有就是PCB板做的有问题短路了。不知 ...

恩恩,找到问题点了:CSI0_DAT8、CSI0_DAT9这两个引脚我用I2C了,其上拉电阻我错用了GEN_3V3,结果就导致这样了;
不过,有个疑问,3.3的上拉电阻会倒灌电流进去,导致NVCC_CSI由1.8V变成3.3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找到问题点了:CSI0_DAT8、CSI0_DAT9这两个引脚我用I2C了,其上拉电阻我错用了GEN_3V3,结果就导致 ...

这两个上拉电阻去掉就没问题了吗?去掉之后你量过没有?另外你的I2C还能用吗?没跟NVCC_CSI这个电源短路吗?我在其他MCU上遇到过类似情况,电源从GPIO口反馈到电源网络上,但是I.MX6没这么接过,也没在这颗芯片上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上拉电阻去掉就没问题了吗?去掉之后你量过没有?另外你的I2C还能用吗?没跟NVCC_CSI这个电源短路 ...

不进这两个I2C上拉,是哪一区域的所有IO都不能管电流,否则电压都是2.8V;I2C还能用;没跟NVCC_CSI短路,中间隔了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