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 AVR编译的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09-16):
使用ICC AVR编译器版本V7.22,ATmega162单片机。
功能如下:
定时器中断喂狗,一个全局计数。当全局变量计数到一定值后,将一个IO口和一个标志位置一,主程序显示该标志。
出现问题如下:
喂狗正常,全局变量一直未置位,IO口也未拉高。volatile关键字也用来,问题未解决。后来实在没办法将全局变量换了一个写法,没有问题。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备注:显示部分定义了一些大数组,加了关键字const,勾选了Treat 'const' as '__flash'。

网友A:
我觉得是程序或编译器的事,如果程序十在没有错,那一定是编译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程序或编译器的事,如果程序十在没有错,那一定是编译器的事

我估计是定义的变量不符合编译器的隐形规定什么的。
最开始定义的全局变量与其它的一些变量比较像,只是后缀不同。
具体原因还是不清,这个问题已经花了我好些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定义的变量不符合编译器的隐形规定什么的。
最开始定义的全局变量与其它的一些变量比较像,只是 ...

恩,严重同意

网友B:
应该是编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