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使用W25Q80这个flash芯片时始终不能写到下一页

楼主(2015-09-16):
用KL25驱动W25Q80这个flash芯片时始终不能写到下一页,先擦除4K扇区,第一次我从地址0写了256个字节,接下来我在0x100,写入第二页256个字节,但是第二次写的将第一次的数据覆盖,看了官方的手册,最低字节地址必须为0,但是我是为0了,还是会卷回该页首地址。
而且在读的时候我想读0x200地址的内容,按理来说是0xFF,但是它却读的是地址为0X00处的内容。我读任意的256倍的地址的内容它总是从我设定的基地址+0X00读

就感觉只能操作前256个字节,其他的操作都会去覆盖在最先的这256个字节中。

好奇怪,麻烦哪位有使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样子,你的地址还是没有跳过去。
你有没有抓看看SPI波形,看看你地址给出去的到底是不是0X100开始的,是否符合W25Q80的地址读写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地址还是没有跳过去。
你有没有抓看看SPI波形,看看你地址给出去的到底是不是0X100开始的,是 ...

厉害,抓出来是在地址24位运算的时候给出错了,所有的地址都是0
啊,终于舒坦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抓出来是在地址24位运算的时候给出错了,所有的地址都是0
啊,终于舒坦了,谢谢 ...

呵呵,下次遇到通信不对的问题,不能光看程序,一定要看通信波形,这个最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