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IAP升级问题

楼主(2015-09-16):
IAP程序能放在代码区的底部吗?避开中断。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复位向量跳转到你的BOOT里面,并更新程序时不更新复位向量即可

楼主:
我想这么升级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复位向量跳转到你的BOOT里面,并更新程序时不更新复位向量即可 ...

网友A:
可以这样做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新建位图图像.jpg

网友B:
真的感觉IAP的问题常常会遇到,还是挺棘手的。

网友C:
我想说,AP程序能放在代码区的底部避开中断

网友D:
应该放在开头吧。中断也可以不对他影响锕

楼主:
我想做的不是通过重上电通过串口等有线的IAP,而是在程序运行时接收到指令(来自无线通讯给的指令),跳到IAP(无线接收APP code 校验code 把code重新写到APP Flash区)。执行升级完在跳转到APP区。

楼主:
没有人在跟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