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移植usb驱动不成功(设备树方式)

楼主(2015-09-16):
说明
板子——skyEmbed,imx6q-sabresd
移植——kernel:4.1.3,uboot:3.14.28

具体情况

我想利用修改dts文件内容实现驱动移植,先上参考文档:http: //blog.csdn.net/girlkoo/article/details/45652209
我按照博客所介绍的内容操作,其他的驱动移植没有问题,唯独usb host驱动移植测试不通过(插入u盘没有反应),在自己的dts文件中添加的代码是(reg_usb_h1_vbus、reg_usb_otg_vbus和):
/{
    。。。

        regulators {
                compatible = "simple-bu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reg_usb_otg_vbus: regulator@0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 = <0>;
                        regulator-name = "usb_otg_vbus";
                        regulator-min-microvolt = <50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5000000>;
                        gpio = <&gpio7 1 0>;
                        enable-active-high;
                        vin-supply = <&swbst_reg>;
                };

                reg_usb_h1_vbus: regulator@1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 = <1>;
                        regulator-name = "usb_h1_vbus";
                        regulator-min-microvolt = <50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5000000>;
                        gpio = <&gpio1 20 0>;
                        enable-active-high;
                        vin-supply = <&swbst_reg>;
                };
        };
};

&usbh1 {
        vbus-supply = <&reg_usb_h1_vbus>;
        status = "okay";
};

&usbotg {
        vbus-supply = <&reg_usb_otg_vbu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sbotg>;
        disable-over-current;
        status = "okay";
};

&iomux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imx6qdl-sabresd {
                        pinctrl_usbotg: usbotggrp {
                                fsl,pins = <
                                        MX6QDL_PAD_ENET_RX_ER__USB_OTG_ID        0x17059
                                >;
                        };
        };
};

启动kernel时提示内容为
//截取部分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soc0/gpio-keys/input/input0
hctosys: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usb_h1_vbus: disabling
usb_otg_vbus: disabling

我基础小白,请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权限不够,不让发url链接,所以在参考网址中http:后面多了一个空格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难道是我的问题太low了。。。请大神抽空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难道是我的问题太low了。。。请大神抽空看看啊

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帮顶了

网友B:
上来就搞device tree,有魄力......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这里参考的那个链接我这里打不开。关于usb host的porting你可以参考我们官网提供proting guide文档中的
Chapter 10
Porting USB Host1 and USB OT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这里参考的那个链接我这里打不开。关于usb host的porting你可以参考我们官网提供proting guide ...

权限不够,不让发url链接,所以在参考网址中http:后面多了一个空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权限不够,不让发url链接,所以在参考网址中http:后面多了一个空格

建议楼主参考官网BSP来做移植。

网友D:
这里说的设备树是不是也是一种数据结构?

网友E:
直接玩设备树,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F:
入门就搞设备树,楼主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G:
USB默认的肯定就是支持,是不是HUB的复位或者是电压有问题

楼主(2015-11-10):
对不住了各位,是我在配置编译参数的时候每选中将usb编译进内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