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A0515S输出稳压问题,有现金奖励

楼主(2015-09-16):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 端 并个2k 1206 电阻
我也在用这个模块

网友A:
仔细看看 规格书 有个最小负载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 规格书 有个最小负载要求的

并联2K电阻? 这样不会造成负载过大,从而导致电压下降么?
我说的负载意思是功耗

网友A:
你负载挂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负载挂的什么?

挂的DAC,  DAC需要+-10V,所以我在A0515S的+-15V后面加了个电压转换芯片,将+-15V转换为+-10V

网友A:
电压转换芯片型号是?
那你现在的+-10V 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换芯片型号是?
那你现在的+-10V 稳定?

+-10V不稳定啊,发现A0515S输出的+15V也不对。。。。

楼主:
INA105KP将-15V出-10V, REF102将+15V转+10V

网友A:
正负15V不稳 那是因为你的负载不平衡 或者说 是正负10V 不平衡
问题出在你后端的电压转换芯片上 。或者是正负10V的负载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15V不稳 那是因为你的负载不平衡 或者说 是正负10V 不平衡
问题出在你后端的电压转换芯片上 。或者是正 ...

你是说我后面的功耗太大了?
还是说后面的功耗不稳定?
你采用的并联电阻,不是将后级的功耗空间减小了吗,因为A0515S能提供的功耗是一定的。

网友A:
你有测过 后端的 10V  -1OV 电流否?
我正负15V 挂了2个传感器 2片运放 2者负载接近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测过 后端的 10V  -1OV 电流否?
我正负15V 挂了2个传感器 2片运放 2者负载接近平衡的  ...

接近平衡是啥意思?
意思是说所有负载的电流消耗要小于该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吗?其实也就是功耗限制么?

网友B:
你+15V到0V和0V到-15V的负载不平衡,你量一下这个两个之间的电流是否相等。版主是这个意思不?你仔细看下手册,或者量一下你降压之后的+10V到0V和0V到-10V之间的电流,

楼主:
2K的假负载,输出电压依然高,说明应该降低假负载的阻抗,从而承担更大的功率消耗吧?

网友A:
负载平衡 就是 负载所需正负电压 电流接近
说了半天 你图都没有  怎么给你找问题啊
先去量下电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